STM32单片机低功耗模式选择,用睡眠还是停机还是待机?

楼主(2022-05-03):
请问大家,要想使STM32F103C8T6实现进入低功耗模式后,OLED显示一个“按任意键唤醒”,然后矩阵键盘按下任意按键就可以唤醒单片机。这种情况用睡眠还是停机还是待机呢?

网友A:
你可以自己编写一个程序,检测睡眠状态电流,,比较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比如待机模式就不能用外部中断唤醒 所以我就不清楚具体用哪个了

在中文版本的STM32数据手册40页面中,有相关的介绍
PWR相关的标准库函数控制低功耗模式和唤醒操作
因为我没有做过低功耗的,只能是帮你找到资料而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分别写一个程序,然后测试待机电流,就知道要用什么模式了

但是比如待机模式就不能用外部中断唤醒 所以我就不清楚具体用哪个了

网友C:
可以看手册里关于低功耗各个模式的说明

网友B:
自己分别写一个程序,然后测试待机电流,就知道要用什么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