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控制AJ-SR04M超声波测试程序 实测版

楼主:
该测试程序经过实际验证,并有实际数据输出,期间调试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备注注释中添加,解决办法计算公式都已注明,在程序主函数中注明;

同时附录:
            程序的部分有相应详细注释解释,方便不太理解的朋友观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重定义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重定义u16

sbit Trig=P3^3;              //触发引脚定义
sbit Echo=P3^2;              //测量引脚定义
uint16 distance;             //定义全局变量 距离变量
uint16 flag;                 //定义全局变量 标志位

/******************************************

延时让Trig引脚产生大于10us的脉冲

********************************************/
void Delay1ms(uint16 time)                //@11.0592MHz 基于该晶振的1ms延时计算
{
        unsigned char i, j,n;
        for(n=0;n<time;n++)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elay(void) //进行脉冲输出延时时间
{

        uint8 i;
        for(i=0;i<100;i++); //进行空运转延时

}

void Init()
{

                EA=1;      //开总中断
                IT0=0;     //外部中断0,低电平触发
                TMOD|=0x01;//定时器0 工作模式1
                TH0=0;                 //定时器装载值清0
                TL0=0;                 //定时器装载值清0
                TR0=0;     //关闭定时器0 特定条件触发开启
}

//串口设置函数

void UART_init()
{

                SCON=0x50;  //使能串口接收,同时配置相应的定时器
                TMOD=0x20;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      //开启定时器1

}

//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void UART_send_byte(uint8 dat)
{

        SBUF=dat;    //数据直接赋值给SBUF
        while(TI==0);//等待发送中断硬件置1 发送完成
        TI=0;        //硬件中断软件清0

}

//串口发送距离函数
void UART_send_dat(uint16 temp)
{

                UART_send_byte((temp/10000)%10 + '0'); //发送距离千位 +‘0’为输出字符转化
                UART_send_byte((temp/1000)%10 + '0');  //发送距离百位 +‘0’为输出字符转化
                UART_send_byte((temp/100)%10 + '0');   //发送距离十位 +‘0’为输出字符转化
                UART_send_byte((temp/10)%10 + '0');    //发送距离个位 +‘0’为输出字符转化
                UART_send_byte('.');                   //发送小数点字符
                UART_send_byte(temp%10 + '0');         //发送距离小数点后一位
                UART_send_byte('c');                   //发送单位CM 字符C
                UART_send_byte('m');                   //发送单位CM 字符M

}

void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Init();              //初始化
                Trig=0;       //先把引脚拉低

                while(1)     //进入主循环
                {

                                Trig=1; //电平拉高
                                delay();//产生脉冲延时
                                Trig=0; //电平拉低
                                while(Echo==0);//等待引脚被拉高
                                TR0=1;//打开定时器0
                                EX0=1;//打开外部触发中断
                                while(flag==0); //等待信号测算标志位
                                flag=0; //信号标志位清0
                                TR0=0;  //关闭定时器0
                                TL0=0;  //定时器装载值清0
                                TH0=0;  //定时器装载值清0
                                UART_send_dat(distance);//向串口发送测得的距离值
                                UART_send_byte('\r');
                                UART_send_byte('\n');
                                //发送回车换行
                                Delay1ms(10); //方便观察,延时一定时间,进行距离测算

                }

//                1.型号是
//                        AJ-SR04M 收发一体化 倒车雷达防水型超声波传感器测距模块 K02
//                        模块版本是:新版本
//                        模块背面信息为:RCWL-1655
//                        模块正面丝印为R7
//                        NC      默认模式下兼容HCSR04 双探头超声波测距模块

//                2.测试 代码:
//                (1)当R7为NC 默认不焊接 悬空时,该例程代码测试代码输出正常;
//                                此程序为P32为Echo - P33为Trig 进行脉冲发送测距
//                        a.实际数据反馈结果可行,测量范围>=20cm (注意测量量程)
//                        b.当小于20cm时 距离为不可靠   (很多朋友这里不注意)
//                                实际测试距离:0063.6cm
//                                实际测试距离:0063.6cm(未加滤波处理或者其他算法处理)

//                (2)当R7位10K时 位串口9600 停止位1 数据位8 无奇偶校验
//                        a.串口助手可实际发送0XA0 (切记是16机制发送)
//                                数据返回 03 06 CE
//                        距离计算方式为:((0x03<<16)+(0x06<<8)+0xce)/1000  MM
//

}

void EXIT_interrup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函数地址入口
{

                distance=(256*TH0+TL0)*0.184;//测得最小精度位mm(晶振为11059200Hz)
                flag=1;                      //标志位置1,表明距离测算完成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程序注释截图

程序注释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