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18放大芯片 电源3.7v向5v转换问题

楼主(2022-05-03):
利用INA118放大芯片,RG=135KΩ,放大倍数=1+50kΩ/RG≈1.37
INA118输入端IN+=3.7V;IN-=GND;工作电压为3.7v;
按理说输出电压应该为Uo=(3.7-0)*1.37=5.07v;
为什么事实上才2.6v,而且无论放大倍数为多大输出都是2.6v?求回复!!!

网友A:
INA118是为抑制共模干扰设计的,电源应使用正负电源,放大电路输出是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的~

网友B:
要提高输出电压,就得提高供电电源,电源才3.7v输出不可能5.07v。

网友C:
你设计的电路基本上就没有正确的地方,完全是错误的。

1)INA118最小工作电压+-2.25V,相当于单电源4.5V,你给了3.7V,不满足要求。
2)输入共模电压最大(V+)-0.65V,你给了(V+),超范围。
3)输入共模电压最小(V-)-0.65V,你给了(V-),超范围。
4)输出电压最大(V+)-0.8V,也就是3.1V,你梦想的5.07V永远也打不到。

你设计电路的时候连datasheet都不看一眼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