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程序中的函数,在仿真运行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想问问该怎么改?

楼主(2022-05-03):
void warn()  //报警函数   低电平有效
{
   if((TH>WenDu)&&(RH>ShiDu))
     {
      bee=0; //报警
                        fan=0;//风扇
                        heater=0;//加热
     }
     else if((TH<WenDu)&&(RH>ShiDu))
    {         bee=0; //报警
                        fan=1;
                        heater=0;//加热
    }
                 else if((TH>WenDu)&&(RH<ShiDu))
    {         bee=1;
                        fan=0;
                        heater=1;
    }
                else if((TH<WenDu)&&(RH<ShiDu))
    {         bee=1;
                        fan=1;
                        heater=1;
    }}

网友A:
你预期的效果是什么用软件勉强可以看出来,没达到效果你自己不说谁也猜不到是没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B:
不要用else if

网友C:
只看代码没问题
预期效果是什么?
TH/WenDu/RH/ShiDu的单位相符吗?
有些代码会把数值乘大10倍来显示小数位

网友D:
关键是你预期效果是什么?知道你的预期,才能知道如何帮你。

网友E:
首先说明一下你的要求,而后捋清楚逻辑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看代码没问题
预期效果是什么?
TH/WenDu/RH/ShiDu的单位相符吗?

温湿度传感器的程序是我从黑51这移植的,TH和RH是带小数了。我现在把乘10加在显示里后,湿度比较好使了,温度的还是没有用。我不懂这个if()里的表达式为什么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