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在仿真中响,实物连接时的声音很小?有三极管放大

楼主(2022-05-03):
蜂鸣器在仿真中响,在实物连接时,它的声音很小怎么回事,在实物的蜂鸣器模块中有三极管但是它也不响。求大神给解答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蜂鸣器分有原和无原

网友B:
有源蜂鸣器只能提高电压增加音量。无源的可以改变激励频率试试。

网友C:
有源蜂鸣器通电就响,无源蜂鸣器要脉冲驱动,声音小 就调节下频率。不同频率声音都不一样。

网友D:
上硬件图、原理图、程序。不然说不清楚

网友E:
告诉你一个很LOW的答案,蜂鸣器里的那个贴纸对蜂鸣器影响很大,把它撕出来就没事了

网友F:
你将控制信号改为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试试,可能是蜂鸣器类型与程序不匹配所致。

网友G:
蜂鸣器分为有源和无源蜂鸣器。关于声音问题可能是有源蜂鸣器通电就响,无源蜂鸣器要脉冲驱动,你的声音小可能是频率不对或者没有脉冲驱动。

网友G:
蜂鸣器分为有源和无源两种类型,有源蜂鸣器通电就响,无源蜂鸣器要脉冲驱动,你们的蜂鸣器声音小 可能是频率不对,没有声音可能是接错了,缺乏脉冲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