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中断 定时问题求解

楼主(2022-05-04):
现在正在做一个超声波距离报警,假设距离30cm范围内,每20min重新检测一次,大于30cm2min重新检测一次。还有一个其他的满足条件10min重新检测一次
但是!!!一直调不好时间。。。。请帮我看看这么写对吗?

void tmer1(void) interrupt 3
{
        uchar num,num1,num2;
        TH1 =0x3c;
        TL1 =0xb0;
        switch(flag_time)
        {
                case 1:
                                                                        num++;
                                                                        if(num == 20)// 20*50=1s
                                                                        {
                                                                                num =0;
                                                                                num1++;
                                                                                if(num1 == 60)//1min
                                                                                {
                                                                                        num1 =0;
                                                                                        num2++;
                                                                                        if(num2 == 2)
                                                                                        {
                                                                                                num2 = 0;
                                                                                        LED6 =0;
                                                                                        }
                                                                                }
                                                                        }
                                                                                break;
                case 2:
                                                                        num++;
                                                                        if(num == 20)// 20*50=1s
                                                                        {
                                                                                num =0;
                                                                                num1++;
                                                                                if(num1 == 60)//1min
                                                                                {
                                                                                        num1 =0;
                                                                                        num2++;
                                                                                        if(num2== 10)
                                                                                        {
                                                                                                num2 = 0;
                                                                                                LED7 = 0;
                                                                                        }
                                                                                }
                                                                        }
                                                                                break;
                case 3:
                                                                        num++;
                                                                        if(num == 20)// 20*50=1s
                                                                        {
                                                                                num =0;
                                                                                num1++;
                                                                                if(num1 == 60)//1min
                                                                                {
                                                                                        num1 =0;
                                                                                        num2++;
                                                                                        if(num2 == 30)
                                                                                        {
                                                                                                num2 = 0;
                                                                                                LED8 =0;
                                                                                        }
                                                                                }
                                                                        }
                                                                                break;
}

        }

网友A:
供参考

void tmer1(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num,num1,num2;
        TH1 =0x3c;
        TL1 =0xb0;
        if(++num == 20)// 20*50=1s
        {
                num =0;
                if(++num1 == 60)//1min
                {
                        num1 =0;
                        num2++;
                        switch(flag_time)
                        {
                                case 1:
                                        if(num2 == 2)
                                        {
                                                num2 = 0;
                                                LED6 = 0;
                                        }
                                        break;
                                case 2:
                                        if(num2== 10)
                                        {
                                                num2 = 0;
                                                LED7 = 0;
                                        }
                                        break;
                                case 3:
                                        if(num2 == 30)
                                        {
                                                num2 = 0;
                                                LED7 = 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网友B:
局部变量num,num1,num2;要声明为静态static或改为全局变量。
void tmer1(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  num;
        static uchar min;
        TH1 =0x3c;
        TL1 =0xb0;
        if(++num >= 1200)// 60*0.05=1s
        {
                num=0;
                min++;
        }
        switch(flag_time)
        {
                case 1: if(min== 2){LED6=0;LED7=1;LED8=1;min=0;}break;
                case 2: if(min==10){LED6=1;LED7=0;LED8=1;min=0;}break;
                case 3: if(min==20){LED6=1;LED7=1;LED8=0;min=0;}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部变量num,num1,num2;要声明为静态static或改为全局变量。

还是不行,我想我的中断就没有执行。可以帮看一下程序吗

网友C:
代码不全呀,是不是没有初始化定时器,中断打开了吗?定时器启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