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了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大佬帮忙点评,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2-05-04):
刚学了一个礼拜的Altium designer,画了一块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大佬们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大问题,感谢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

网友A:
估计 你没办法下载程序,少了个二极管。参考我这个下载器的电路图。可以实现自动下载。

网友B:
C9改为0.1u,SW1的公共端接线错误,要与实物核对确认。C8建议改为10u,Q1、Q2的2、3脚接线要对调,D1多余且接反。LED限流电阻阻值不合适,高亮LED的限流电阻选10K为宜。PCB走线太细,目视小于10mil,加宽为宜。

网友C:
建议加稳压芯片实现5.5/2.1插座的电压范围变化适应。主芯片别使用老51了。串口芯片可以用340E。

网友C:
在使用中不如一个USB-TTL模块加DIP或者转接板方便。

网友D:
IO口用双排针,再加上两排电源插针,+5和GND各5根,这样后期会少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 你没办法下载程序,少了个二极管。参考我这个下载器的电路图。可以实现自动下载。

好的,谢谢推荐,就是RTS电路那里我不明白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9改为0.1u,SW1的公共端接线错误,要与实物核对确认。C8建议改为10u,Q1、Q2的2、3脚接线要对调,D1多余且 ...

嗯嗯好的,SW1的接线我是参考金沙滩51单片机的原理图画的,不知道那里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稳压芯片实现5.5/2.1插座的电压范围变化适应。主芯片别使用老51了。串口芯片可以用340E。

稳压用TL431可以吗,主要是我还是小白,全都是入门,听说51好上手,再考虑芯片占用面积,所以选了LQFP44的这个51芯片,串口芯片我已经买了340H,但是之前画过一个板失败了,无法烧录,现在从以前那块板子上改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口用双排针,再加上两排电源插针,+5和GND各5根,这样后期会少很多麻烦。

谢谢你的建议,后续增加模块做开发板的时候我再使用两排针吧,现在这个最小系统板只是试试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推荐,就是RTS电路那里我不明白是什么作用

完成自动上电的作用 ,STC单片机 是需要断电、再重新上电 才能下载程序的

网友A:
如果你只是为了学单片机,那你干脆用我们现成的PCB文件发出去打样算了 https://pan.baidu.com/s/1HKoHDJSc9sxFTQvllo825g  提取码:1234    解压码  WQX-15 ,自己用这个文件 自己做开发板就行了

网友E:
我觉得喇叭不会响,那一排LED灯不会亮,绘图员不要只会码器件,还有会原理,多看看电子技术一基础吧

楼主:
都说是新手了。。。而且我不会绘图员,本来就是没有基础的,我正在学,刚学了一个多礼拜,在这发帖就是想问问我弄的哪些地方有问题,我好去学习修改

楼主:
今天回来之后修改的

3D图

3D图

3D-Top

3D-Top

3D-Bottom

3D-Bottom

Top

Top

Bottom

Bottom

网友F:
个人 做个 自己学习的板子,STC8H8K64U-45I-PDIP40/LQFP48/LQFP64  最好,直接 USB 下载,直接 USB 仿真

网友F:
STC8H8K64U-45I-PDIP40   针对初学者,有现货, RMB5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 做个 自己学习的板子,STC8H8K64U-45I-PDIP40/LQFP48/LQFP64  最好,直接 USB 下载,直接 USB 仿真

谢谢推荐,我去看看这个芯片,再看看网上有没有相关教学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个人 做个 自己学习的板子,STC8H8K64U-45I-PDIP40/LQFP48/LQFP64  最好,直接 USB 下载,直接 USB 仿真

只能下载,不能通信吧,占用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