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如何在某个任务在等待标志位的时候放权给别的任务运行

楼主(2022-05-04):
就比如有一个任务里需要用使用while来判断某个硬件的标志位,这段时间是一直在等待的,能否在这段时间内放权给别的任务,然后这个标志位置起来了然后马上返回原来的任务,FreeRtos能否做到这种程度

网友A:
可以的,你可以用 Binary Semaphor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可以用 Binary Semaphores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B:
RTOS就是干这个活儿的,FreeRTOS也不例外。

你不会是只知道TaskDelay(),对各种Take()、Give()函数一无所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OS就是干这个活儿的,FreeRTOS也不例外。

你不会是只知道TaskDelay(),对各种Take()、Give()函数一无 ...

延时那个我知道的,我的意思比如我用的是查询方法发送SPI数据这时候我就需要等待发送空标志,查询的话都是直接while然后在哪里等待标志置1的,我的意思是是否有办法在这段时间放权给别的任务,这个硬件标志位置起来后马上返回来这样,RTOS我也自己刚看而已很多都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延时那个我知道的,我的意思比如我用的是查询方法发送SPI数据这时候我就需要等待发送空标志,查询的话都 ...

不管是哪个RTOS,用之前要把API接口手册读一遍吧?什么都不懂,只能瞎胡搞。

网友C:
可以的里面有信号量 或者邮箱事件 都是可以显示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