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开机第一行与第二行显示 这个该怎么写啊?大一电子新人一枚

楼主(2022-05-04):
LCD1602开机第一行与第二行显示小组成员“编号”3秒;想知道 怎么实现编号只有三秒 实在不解

网友A:
软件延时或者定时器延时都可以实现。

网友B:
抱歉,读不懂你的要求,没法帮你

网友C:
先说说你把LCD1602折腾到什么地步了?就这一个主题能引出无数问题,不好说的,一言难尽啊!

网友C:
1、你是用什么单片机?LCD1602是通用的?
2、你能让1602显示数字了吗?
3、你能让1602某个字符显示3秒然后不显了吗?
4、你确定要让1602显示中文的“编号”2个汉字?

从1到3,你进行到哪里了?
关键在第4点,明确地说,做不到,神仙都做不到,你想想看,把一个汉字“编”拆成4个上下左路右4个部分是什么样子的,还能看出是一个字吗?除非你的LCD602是你定制的屏。

网友D:
计时三秒后清屏或者用空格覆盖~1602的例程网上一搜一大把,这里就不给你贴代码了~

网友E:
加一个定时器,时间到之后清屏再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你是用什么单片机?LCD1602是通用的?
2、你能让1602显示数字了吗?
3、你能让1602某个字符显示3秒然 ...

你还别说,1602还真能显示汉字,自己编字库。某度上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别说,1602还真能显示汉字,自己编字库。某度上有的

我知道有,但那只是一些简单的字型才可以,比如年、月、日、一到十之类的,象楼主说的编号的编字。不可能的!点数都不够用,1602一个方块5*8,要上、下、左、右4个合起来才凑够一个12*12的字体,合是合起来了,但象个字吗?中间一个明显的十字架在那显眼呢!

网友F:
这种很简单的,随便找一个程序改一下都可以.我的主题里面也有关于LCD1602的.自己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