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请教一下关于单片机+8255a的程序问题

楼主:
写了一个关于用8255a控制流水灯的代码,但实际却无法运行,想请教一下该如何修改。

#include<regx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 XBYTE[0x8000]
#define PB XBYTE[0x8001]
#define PC XBYTE[0x800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
        for(j=0;j<120;j++);
    }
}
void display()
{
uchar i=0,outdata;
for(i=0;i<8;i++)
  { outdata=~(0x01<<i);
        PB=outdata;
    delay(1000);
  }
}
void main()
{
    P2=0x80;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2022-05-04):
还有一个命令口,你没有初始化8255,当然怎么也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B:
你的电路有很多问题
RESET  端口 连接138会使他一直复位。
A0,A1 端口 连接138会使他不能选择。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 XBYTE[0x8000]
#define PB XBYTE[0x8100]
#define PC XBYTE[0x8200]
#define CR XBYTE[0x8300] //命令口

sbit A8255_Rst=P3^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
                for(j=0;j<120;j++);
        }
}
void display()
{
        uchar i=0, outdata=0;
        for(i=0;i<8;i++)
        {
                outdata=~(0x01<<i);
                PB=outdata;
                delay(1000);
        }
}
void main()
{
        A8255_Rst=1;
        A8255_Rst=0;
        CR = 0x80;  //Set control byte for PA = out, PB = out, PC = out.

        //P2=0x80;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C:
138占用6个IO,8255也才行个IO,为什么要经138中转?138是译码器,同一时刻只有1个Y输出,如何保证8255能正常地工作?
非要用的话,可以用595,只需要的3个IO,就能输出任意组合的8个IO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