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门禁系统修改程序与原理图不符 如何修改

楼主:
程序与原理图不符,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如何修改

网友A(2022-05-05):
那就对着原理图,修改程序里对应的端口

网友B:
改硬件? 不计成本还行  还是动程序划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着原理图,修改程序里对应的端口

大佬能否修改下并生成hex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否修改下并生成hex文件

是哪一个原理图?

是这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哪一个原理图?

是这个吗?

对的,我根据这个做出来的实物没有显示,特来问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哪一个原理图?

是这个吗?

用了文件中pcb文件打板焊接

网友E:
对着原理图修改,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