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两点校准单片机程序怎么写?求思路

楼主(2022-05-04):
称重传感器两点校准程序怎么写?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参考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有了两点数据(x1,y1),(x2,y2),就能推导出y=a+bx方程中a、b两个值,标定完成后,得到一个电压x代入方程得到重量y就行了。

这好像是初中一年级的数学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两点数据(x1,y1),(x2,y2),就能推导出y=a+bx方程中a、b两个值,标定完成后,得到一个电压x代入方 ...

这个理论和计算我都知道,但有三个疑问:1,是先把这两点的值获取后写入EEPROM,然后再调用,还是代入公式求斜率,保存在EEPROM,再调用? 2.我还需要增加两个按键获取这两个值吗?3.获取第一点和每二点时,我想把ADC的值显示一下,但我主程序里要么显示实时压力,要么显示按键值,这个ADC值如何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理论和计算我都知道,但有三个疑问:1,是先把这两点的值获取后写入EEPROM,然后再调用,还是代入公 ...

这些都是你自己应该设计的,别什么非常简单的问题都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