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类似这种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05-04):
请问哪位高手有这样类似的原理图,能否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A:
这种销售的成品,一般不提供原理图的

网友B:
兄弟,你可以求一个“”线性直流稳压电源“”功能级的原理图,但产品级的原理图,属于公司机密,适用保密原则,是不能用于分享的,一旦坐实,轻则丢工作,重则会被起诉赔偿的。

网友C:
这就是个最普通的基于LM723的线性电源,只是画了个很漂亮的面板而已,原理图网上太多了你不愿意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个最普通的基于LM723的线性电源,只是画了个很漂亮的面板而已,原理图网上太多了你不愿意找而已。

电路确实是LM723,哥,你愿意的话帮忙找找看能否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可以求一个“”线性直流稳压电源“”功能级的原理图,但产品级的原理图,属于

好吧,看样子只有等有空了再把电路图手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销售的成品,一般不提供原理图的

好吧,到时有空只有自己整理手绘了

网友D:
单面板半天可以抄出来,双面板一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面板半天可以抄出来,双面板一天吧

回家就得当奶爸,忙不过来

网友E:
这个我之前用过老款的,说明书上就有电路的
线性可调电源就是最基本的模拟电路,没什么机密可言,修就看这个IC的数据手册
想做就自己画板,都不需要太多的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之前用过老款的,说明书上就有电路的

收的二手电源,到手只有0.6v的电压且不可调压调流,检查发现有个继电器被拆,D880短路,修复后电压电流误差较大,寻电路图的思路是看电源是否能扩流

网友F:
网上找的,供参考。

LM723 0-30V 、 0-5A 可调恒流恒压电源.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找的,供参考。

谢谢,小尚弟的图纸我有清晰版的,MCH-305DA内部有3个继电器,并且可以再增加第四个继电器改成更高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找的,供参考。

谢谢,小尚弟图纸我有清晰版,这个电源内部有3个继电器,并且还可增加第四个继电器改成更高电压输出的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