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STC单片机的8A8K64D4的IO中断怎么使用?

楼主:
按照手册的例程编译,但后面这个不能理解或是说如何把这个ISP.ASM文件加入到项目中呢?

网友A(2022-05-04):
可以找到相关例程。

网友B:
给你一个,我写的例子做参考吧.

你也可以看下图:

网友C:
这是汇编例程带中断入口地址的,可以加到汇编程序里,如果你是用C语言,就用C语言的中断函数那种。

网友D:
比如使能P16中断

网友D:
        //使能P1.6口上升沿中断
        P_SW2 |= 0x80;
        P1IM0 = 0xff; //上升沿中断
        P1IM1 = 0x00;
        P1INTE |= 0x40; //使能 P1.6 口中断
        P_SW2 &= ~0x80;

中断定义以及函数:
//使能P1.6口上升沿中断
#define P1IN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01)
#define P1INT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11)
#define P1IM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21)
#define P1IM1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d31)
void common_isr() interrupt 38
{
        unsigned char psw2_st;
        psw2_st = P_SW2;
        P_SW2 |= 0x80;
        P1INTE &= 0xbf;                                //关闭P1.6口中断

        P1INTE |= 0x40;                                //使能P1.6口中断
        P1INTF = 0x00;
        P_SW2 = psw2_st;
}

网友D:
对了中断号超大,需要安装这个补丁或者用中断13作为跳转,具体STC官方说明文档很详细,以上程序也参考官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到相关例程。

我的第张图片就是例程写的,可怎么加进项目呢?

网友F(2023-12-30):
在keil中建一个asm文件,命名isr,在里面复制
                        CSEG AT 0133H  ;P1 口中断入口地址
                        JMP P0INT_ISR
P0INT_ISR:
                        JMP 006BH ;借用 13 号中断的入口地址
                        EN

根据选用的io口,修改中断入口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