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万用板实物焊接

楼主(2022-05-04):
我跟据普中开发板的线路定义写了一个程序和仿真,在普中开发板上可以运行,现在想以单片机最小系统为核心按照普中开发板原理图上的线路在万用板上焊接实物,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网友B:
如果在普中开发板上可以运行,在万用板上按普中开发板原理图焊接实物可以实现你的作品。

网友C:
可以实现。看看是什么样的系统。自己焊接就把不需要的部分删掉。只保留有用的部分。电路尽量简洁。越简单,出故障的可能性越少。

网友D:
当然可以了,一套硬件对应一套软件的话电子行业还怎么发展

网友E:
在普中开发板上运行是正常的,那么在万用板上按普中开发板原理图焊接实物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整体的电路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F:
可以实现的 尽量让电路整洁些

网友G:
我是这样学习的,也碰到了很多问题,有电源问题,焊接问题......,
要正确的面对,查找出现的问题原因,逐一解决。
祝你早日成熟。

网友H:
肯定没有问题的,代码程序是以寄存器的口写的

网友I:
可以实现的,保证引脚没变动,电路没改错是可以的

网友J:
可以实现的,只要你的焊接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