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蓄电池快速充电的原理是什么,如何进行快速充电?

楼主(2022-05-04):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谢谢大家

该设计功能:
(1)液晶实时显示蓄电池接口的电压。
(2)如果蓄电池电压在5-12V之间,则继电器1闭合,继电器2断开。
(3)如果蓄电池电压超过12V但小于36V,则继电器1断开,继电器2闭合。
(4)如果蓄电池电压低于5V,则继电器1和继电器2均断开。
问题:该设计快速充电的原理是什么,如何进行快速充电?

网友A:
某一个宝有几种蓄电池充电修复器,可以快速充电和修复,带液晶屏,功能全几十元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新人发贴,失误没把图片好像没发出来

网友B:
在这里输入要转换的内看设计功能, 继电器是会按蓄电池的电压的选择开合.
          R1           R2
5V       X              X
<12V   On           X
<36V   X             On

继电器应是控制充电电压.
在检测到不同类型的电池时, 以不同方式充电.
5V 很可能是锂电
12V 就可能是电瓶
36V 是多个电池串接

快速充电是在电池充电极限, 如锂电池以2C 充电. 加上测量着电池的温升及调控充电电流以防电池过热.
差不多充满时, 再以涓流把电池充满. 以达到最有效的充电效果.

网友C:
不管什么电池,想快速充电,必须是加大充电的电流,但安全快速充电必须遵守二个条件:一是电流能耐受大电流充电不发生危险,二是不过超过电池的最大安全充电电流,通常快速安全充电的方式是先恒流充电,待电池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转为恒压充电。例如铅酸电池的厂家推荐充电电流是:电池的安时数/10。锂电池充电要特别注意充电电流和电池电压,单节锂电池长期充电电压超过4.2V,必定出危险,不是起火就是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