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智能家居的C#上位机源码

楼主(2022-05-04):
烟雾,光敏亮度,火焰等传感器数据的采集,上位机实现窗帘的开关

C#源程序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IO.Ports;

namespace smartLed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Main : Form
    {

        private SerialPort sp = new SerialPort();           //串口类
        private bool isOpen = false;                        //打开串口的标志位
        private bool usart_closing = false;                 //是否正在关闭串口
        private bool usart_listening = false;               //监听是否在执行串口
        private List<byte> buffer = new List<byte>(4096);   //分配1页内存
        private long SendCount = 0;
        private long ReceiveCount = 0;

        //串口窗体初始化
        private void SerialSettingInit()
        {
            for (int i = 0; i < 32; i++)
            {
                cboxCOM.Items.Add("COM" + (i + 1).ToString());
            }
            cboxCOM.SelectedIndex = 0;
            //列出波特率
            cboxBaudRate.Items.Add("1200");
            cboxBaudRate.Items.Add("2400");
            cboxBaudRate.Items.Add("4800");
            cboxBaudRate.Items.Add("9600");
            cboxBaudRate.Items.Add("19200");
            cboxBaudRate.Items.Add("38400");
            cboxBaudRate.Items.Add("43000");
            cboxBaudRate.Items.Add("56000");
            cboxBaudRate.Items.Add("57600");
            cboxBaudRate.Items.Add("115200");
            cboxBaudRate.SelectedIndex = 9;
            //列出停止位
            cboxStopBits.Items.Add("0");
            cboxStopBits.Items.Add("1");
            cboxStopBits.Items.Add("1.5");
            cboxStopBits.Items.Add("2");
            cboxStopBits.SelectedIndex = 1;
            //列出数据位
            cboxDataBits.Items.Add("8");
            cboxDataBits.Items.Add("7");
            cboxDataBits.Items.Add("6");
            cboxDataBits.Items.Add("5");
            cboxDataBits.SelectedIndex = 0;
            //列出奇偶校验位
            cboxParity.Items.Add("无");
            cboxParity.Items.Add("奇校验");
            cboxParity.Items.Add("偶校验");
            cboxParity.SelectedIndex = 0;

            countClear();
        }

        //检测可用串口
        private void buttonCheck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ool comExistence = false;          //有可用串口标志位
            cboxCOM.Items.Clear();              //清除串口号中所有串口
            for (int i = 0; i < 32; i++)
            {
                try
                {
                    SerialPort sp = new SerialPort("COM" + (i + 1).ToString());
                    sp.Open();
                    sp.Close();
                    cboxCOM.Items.Add("COM" + (i + 1).ToString());
                    comExistence = true;
                }
                catch (Exception)
                {
                    continue;
                }
            }
            if (comExistence)
            {
                cboxCOM.SelectedIndex = 0;          //使ListBox显示
            }
            else
            {
                MessageBox.Show("没有找到可用串口!", "错误提示");
            }
        }

        //检测串口设置
        private bool CheckPortSetting()
        {
            if (cboxCOM.Text.Trim() == "") return false;
            if (cboxBaudRate.Text.Trim() == "") return false;
            if (cboxDataBits.Text.Trim() == "") return false;
            if (cboxParity.Text.Trim() == "") return false;
            if (cboxStopBits.Text.Trim() == "")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开启串口按键响应
        private void buttonOpe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isOpen == false)
            {
                if (CheckPortSetting())
                {
                    sp.PortName = cboxCOM.Text.Trim();//设置串口名
                    sp.BaudRate = Convert.ToInt32(cboxBaudRate.Text.Trim());//设置串口的波特率
                    float f = Convert.ToSingle(cboxStopBits.Text.Trim());//设置停止位
                    if (f == 0)
                    {
                        sp.StopBits = StopBits.None;
                    }
                    else if (f == 1.5)
                    {
                        sp.StopBits = StopBits.OnePointFive;
                    }
                    else if (f == 1)
                    {
                        sp.StopBits = StopBits.One;
                    }
                    else if (f == 2)
                    {
                        sp.StopBits = StopBits.Two;
                    }
                    else
                    {
                        sp.StopBits = StopBits.One;
                    }
                    sp.DataBits = Convert.ToInt16(cboxDataBits.Text.Trim());//设置数据位
                    string s = cboxParity.Text.Trim(); //设置奇偶校验位
                    if (s.CompareTo("无") == 0)
                    {
                        sp.Parity = Parity.None;
                    }
                    else if (s.CompareTo("奇校验") == 0)
                    {
                        sp.Parity = Parity.Odd;
                    }
                    else if (s.CompareTo("偶校验") == 0)
                    {
                        sp.Parity = Parity.Even;
                    }
                    else
                    {
                        sp.Parity = Parity.None;
                    }
                }
                else
                {
                    return;
                }

                //设置超时读取时间
                sp.ReadTimeout = -1;
                sp.RtsEnable = true;
                //定义DataReceived 事件,当串口收到数据后触发事件
                sp.DataReceived -= new 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sp_DataReceived);
                sp.DataReceived += new 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sp_DataReceived);

                try//打开串口
                {
                    sp.Open();
                    isOpen = true;
                    buttonOpen.Text = "关闭串口";
                    //串口打开后则相关的串口设置按钮便不可再用
                    cboxCOM.Enabled = false;
                    cboxBaudRate.Enabled = false;
                    cboxStopBits.Enabled = false;
                    cboxDataBits.Enabled = false;
                    cboxParity.Enabled = false;
                    buttonCheck.Enabled = false;

                }
                catch (Exception)
                {
                    //打开串口失败后,相应标志位取消
                    isOpen = false;
                    MessageBox.Show("串口无效或已被占用!", "错误提示");
                }
            }
            else
            {
                try//关闭串口
                {
                    usart_closing = true;//告诉Invoke串口正在关闭
                    while (usart_listening) Application.DoEvents();//等待到Invoke执行完
                    sp.Close();
                    usart_closing = false;//以上代码旨在防止关闭串口时发生锁死现象

                    isOpen = false;
                    buttonOpen.Text = "打开串口";
                    //串口打开后则相关的串口设置按钮便不可再用
                    cboxCOM.Enabled = true;
                    cboxBaudRate.Enabled = true;
                    cboxStopBits.Enabled = true;
                    cboxDataBits.Enabled = true;
                    cboxParity.Enabled = true;
                    buttonCheck.Enabled = true;

                    countClear();
                }
                catch (Exception)
                {
                    //打开串口失败后,相应标志位取消
                    isOpen = false;
                    MessageBox.Show("关闭串口时发生错误!", "错误提示");
                }
            }
        }

        //串口发送字符串
        private void UartSend(String str)
        {
            if (isOpen == true)
            {
                try
                {
                    sp.Write(str);
                    SendCount += Encoding.Default.GetBytes(str).Length;
                    refreshSendCount();
                }
                catch
                {
                    PortErrorDeal();
                }
            }
            else
            {
                MessageBox.Show("串口未打开!", "错误提示");
            }
        }

        //发送数组
        private void UartSend(byte[] buf, int len)
        {
            if (isOpen == true)
            {
                try
                {
                    sp.Write(buf, 0, len);
                    SendCount += len;
                    refreshSendCount();
                }
                catch
                {
                    PortErrorDeal();
                }
            }
            else
            {
                MessageBox.Show("串口未打开!", "错误提示");
            }
        }

        //发送数组
        private void UartSend(byte[] buf)
        {
            UartSend(buf, buf.Length);
        }

        //串口接收事件
        private void sp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if (usart_closing)
            {
                return;
            }
            else
            {
                usart_listening = true;
            }

            //this.Invoke跨线程访问ui
            try
            {
                this.Invoke((EventHandler)(delegate
                {
                    int Bytes_n = sp.BytesToRead;                 //避免缓存不一致
                    Byte[] ReceivedDatabuf = new Byte[Bytes_n];   //创建接收字节数组
                    sp.Read(ReceivedDatabuf, 0, Bytes_n);         //读取所接收到的数据
                    buffer.AddRange(ReceivedDatabuf);             //缓存数据
                    ReceiveCount += Bytes_n;
                    refreshReceiveCount();
                }));
            }
            catch
            {
                PortErrorDeal();
            }
            finally
            {
                usart_listening = false;
            }
        }

        //串口出错处理
        private void PortErrorDeal()
        {
            MessageBox.Show("串口断开或者拔下!", "错误提示");
            try
            {
                sp.Close();
            }
            catch
            {

            }
            isOpen = false;
            buttonOpen.Text = "打开串口";
            //串口打开后则相关的串口设置按钮便不可再用
            cboxCOM.Enabled = true;
            buttonCheck.Enabled = true;
        }

        //刷新接收计数
        private void refreshReceiveCount()
        {
            labReiveCount.Text = "接收:" + ReceiveCount.ToString();
        }

        //刷新发送计数
        private void refreshSendCount()
        {
            labSendCount.Text = "发送:" + SendCount.ToString();
        }

        //计数值清零
        private void countClear()
        {
            SendCount = 0;
            ReceiveCount = 0;
            refreshReceiveCount();
            refreshSendCount();
        }

        //发送数据变化
        private void labSendCount_Text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接收数据变化
        private void labReiveCount_Text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ReceiveCount == 0)
            {
                buffer.Clear();
            }
            else
            {
                recevivedData();
            }
        }

        /*@end Serial Base*********************************************/

        /*@start command Base******************************************/
        private string createCommand(string comm, int param)
        {
            return (comm + param.ToString() + "\r\n");
        }

        private string createCommand(string comm, string param)
        {
            return (comm + param + "\r\n");
        }

        private int getCommand(string source, string comm, out int param)
        {
            int commPos = source.IndexOf(comm);
            int endPos = source.IndexOf("\r\n");
            int valueLen = endPos - commPos - comm.Length;

            if (commPos > -1 && endPos > -1 && valueLen > 0)
            {
                string value = source.Substring(endPos - valueLen, valueLen);
                try
                {
                    param = int.Parse(value);
                    return getFirstEndFlag();
                }
                catch
                {

                }
            }

            param = 0;
            return -1;
        }

        private int getCommand(string source, string comm, out string param)
        {
            int commPos = source.IndexOf(comm);
            int endPos = source.IndexOf("\r\n");
            int valueLen = endPos - commPos - comm.Length;

            if (commPos > -1 && endPos > -1 && valueLen > 0)
            {
                param = source.Substring(endPos - valueLen, valueLen);
                return getFirstEndFlag();
            }

            param = "";
            return -1;
        }

        private int getFirstEndFlag()
        {
            int i = buffer.IndexOf((byte)'\r');
            int j = buffer.IndexOf((byte)'\n');
            if (i > -1)
            {
                if (j == (i + 1))
                {
                    return i;
                }
                else
                {
                    buffer.RemoveRange(0, i + 1);
                    return getFirstEndFlag();
                }
            }
            return -1;
        }

        private void recevivedData()
        {
            if (getFirstEndFlag() > -1)
            {
                analysisData();
            }
        }

        /*
         * 作用:解析串口接收过来的数据,根据字符标志位进行数据截取到对应的显示地方
         */
        private void analysisData()
        {
            bool getDataFlag = false;

            {//光敏亮度显示
                string source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buffer.ToArray());
                string param;
                int dataLen = getCommand(source, LIGHT, out param);
                if (dataLen > 0)
                {
                    label_light.Text = "LIGHT\r\n" + param[1] + param[2] + param[3];
                    buffer.RemoveRange(0, dataLen + 2);

                    if (param[1] >= '6')            //当亮度大于600时,关闭灯光
                    {
                        for (int i = 0; i < 10; i++)
                        {
                            UartSend(createCommand(LIGHT, "0"));
                        }
                    }
                    else                            //否则,灯光一直显示亮起
                    {
                        for (int i = 0; i < 10; i++)
                        {
                            UartSend(createCommand(LIGHT, "1"));
                        }
                    }

                    getDataFlag = true;
                }
            }

            {//火焰显示
                string source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buffer.ToArray());
                string param;
                int dataLen = getCommand(source, FIRE, out param);
                if (dataLen > 0)
                {
                    label_fire.Text = "FIRE\r\n" + param[2] + param[3];

                    if (param[3] == '1')            //当检测到火焰气体 param[3] == '1' 时,发出警报1
                    {
                        for (int i = 0; i < 10; i++)
                        {
                            UartSend(createCommand(FIRE, "1"));
                        }
                    }
                    else                            //此时若没监测火焰气体 param[3] == '0',关闭警报2,也可以在上位机的按钮关掉
                    {
                        for (int i = 0; i < 10; i++)
                        {
                            UartSend(createCommand(FIRE, "0"));
                        }
                    }

                    buffer.RemoveRange(0, dataLen + 2);
                    getDataFlag = true;
                }
            }

            {//烟雾显示
                string source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buffer.ToArray());
                string param;
                int dataLen = getCommand(source, SMOKE, out param);
                if (dataLen > 0)
                {
                    label_smoke.Text = "SMOKE\r\n" + param[2] + param[3];
                    buffer.RemoveRange(0, dataLen + 2);
                    getDataFlag = true;
                }
            }

            {//人体显示
                string source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buffer.ToArray());
                string param;
                int dataLen = getCommand(source, HUMAN, out param);
                if (dataLen > 0)
                {
                    label_human.Text = "HUMAN\r\n" + param[2] + param[3];

                    if (param[3] == '1')        //当检测到人体 param[3] == '1' 时,发出警报2
                    {
                        for (int i = 0; i < 10; i++)
                        {
                            UartSend(createCommand(HUMAN, "1"));
                        }
                    }
                    else                       //此时若没监测到人体 param[3] == '0',关闭警报2,也可以在上位机的按钮关掉
                    {
                        for (int i = 0; i < 10; i++)
                        {
                            UartSend(createCommand(HUMAN, "0"));
                        }
                    }

                    buffer.RemoveRange(0, dataLen + 2);
                    getDataFlag = true;
                }
            }

            {//PM2.5显示
                string source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buffer.ToArray());
                string param;
                int dataLen = getCommand(source, PM, out param);
                if (dataLen > 0)
                {
                    label_pm.Text = "PM2.5\r\n" + param[2] + param[3];
                    buffer.RemoveRange(0, dataLen + 2);
                    getDataFlag = true;
                }
            }

            {//温度显示
                string source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buffer.ToArray());
                string param;
                int dataLen = getCommand(source, TEMPERATURE, out param);
                if (dataLen > 0)
                {
                    label_temperature.Text = "温度\r\n" + param[0] + param[1] + "°C";
                    label_humidity.Text = "湿度\r\n" + param[3] + param[4] + "%";
                    buffer.RemoveRange(0, dataLen + 2);
                    getDataFlag = true;
                }
            }

            //如果还存在结束符
            int endPos = getFirstEndFlag();
            if (endPos > -1)
            {
                if (!getDataFlag)
                {
                    buffer.RemoveRange(0, endPos + 2);
                }
                analysisData();
            }
        }

        /*@end command Base********************************************/

        public FormMain()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FormMain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rialSettingInit();
            //gboxSwithSetting.Enabled = false;
            //gboxSwith2Setting.Enabled = false;
            //gboxSwith3Setting.Enabled = false;
        }

        /*
         * 作用:定义数据标志位,进而获取对应终端节点的数据
         */
        private const string LIGHT = "L";       //光敏亮度
        private const string HUMAN = "H";       //人体感应
        private const string FIRE = "F";        //火焰
        private const string SMOKE = "S";       //烟雾
        private const string PM = "P";          //PM2.5
        private const string CURTAIN = "C";     //窗帘
        private const string TEMPERATURE = "T"; //温度
        private const string HUMIDITY = "D";    //湿度

        private void txtThreshol_KeyPress(object sender, KeyPressEventArgs e)
        {
            if ((e.KeyChar < 48 || e.KeyChar > 57) && (e.KeyChar != 8))
            {
                e.Handled = true;
            }
            base.OnKeyPress(e);
        }

        /*
         * 作用:下发数据命令进行终端节点的控制,“L1”,“L0”,“S1”,“S0”
         */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_1(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UartSend(createCommand(HUMAN, "1"));
        }

        //关警报2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UartSend(createCommand(HUMAN, "0"));
        }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UartSend(createCommand(FIRE, "1"));
        }

        //关警报1
        private void button4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UartSend(createCommand(FIRE, "0"));
        }

        //开风扇
        private void button5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UartSend(createCommand(SMOKE, "1"));
        }

        //关风扇
        private void button6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UartSend(createCommand(SMOKE, "0"));
        }

        //开窗帘
        private void button7_Click_1(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UartSend(createCommand(CURTAIN, "1"));
        }

        //关窗帘
        private void button8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UartSend(createCommand(CURTAIN, "0"));
        }

        //开灯
        private void button9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UartSend(createCommand(LIGHT, "1"));
        }

        //关灯
        private void button10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UartSend(createCommand(LIGHT, "0"));
        }

C#代码下载:

网友A(2022-11-24):
现在正在学习这个,谢谢了。

网友B(2023-01-12):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 下位机如何处理上位机发送的指令L0、L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