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NOKIA5110液晶显示异常求解

楼主(2022-05-04):
用NOKIA5110作显示器,显示采集的MQ-2烟雾参数。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液晶显示过程中烟雾浓度偶尔会异常偏高,此时查看串口通信,数值采集又是正常的。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求解

网友A:
你是不相信屏显示呢?还是不相信数据处理呢?还是传感器不稳定?把这些按局部模块化后,逐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