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100A变频器IGBT 内部图片

楼主(2022-05-04):
看看100A的IGBT内部

网友A:
问一下懂行的朋友,那些连接的金属丝含银多高?

网友B:
银丝还是金丝?还是合金丝?

网友C:
这个应给是银丝哟

网友D:
以前在苏州的一家UPS、光伏逆变器的台厂做维修的时候,也是这种IGBT,炸机之后也是这样的。

网友E:
里面的东西也是简单粗暴,各种并联

网友F(2022-08-15):
绑定线市是纯铝丝

网友G(2022-10-04):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懂行的朋友,那些连接的金属丝含银多高?

如果没有偷工减料应该是纯银的

网友H:
这个是楔形焊接,是超声波加压力焊接上的。如果是金线焊接,一焊会有焊球你形状

网友I:
什么牌子的IGBT,这个也得看牌子,一般外面的igbt价格高很多,二手的至少几十一个

网友J(2024-05-16):
纯铝丝 ; 缐徑是0.38mm

网友K:
合金铝,银含量不高

网友L:
那个丝是贵金属,银导电能力强,但传说是铂

网友F(2024-07-23):
纯铝线,不是银的

网友M(2024-09-04):
引用 网友E:
里面的东西也是简单粗暴,各种并联

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