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的声音接受模块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啊?没有输出0或1

楼主(2022-05-04):
这个声音接受模块是我们自己 从网上资源结合到来制作的,运行结果是这个模块并没有作用,没有输出0或1,我想过换一个不同电压源来运行,2.5V和5V都不行,还请教各位大神

PCB

PCB

原理图(原理图Rx应该是电位器,我的队友后来改了)

原理图(原理图Rx应该是电位器,我的队友后来改了)

网友A:
这个电路是音频放大,如果让输出低电平或者高电平可以使用NE555或者单片机实现,

网友B:
线路分析:咪头、R14、C10声源信号采集;Q1、R15、R16、C11信号前置放大;Component_2、R17、R19、Rx信号处理(放大?此处C12滤波?屏蔽高频?)。
你的需求:在P1的3pin输出“0”或“1”,随声波信号交替变化。
你要考虑的:模—数变化环节。
我的理解:你的这个模块,若参数调试匹配合适,应该是一个音频前级采集放大,在P1的3pin输出一个幅度在0~Vcc间的交流信号,供给其后的数模转换器或MCU数模转换端口。

网友C:
楼主的电路运放是接成电压比较器使用,所以,理论上是可以输出0和1的。只要麦克风灵敏度足够,Q1偏置合适,参考电位设置合理,输出0和1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建议RX用1k或者510Ω的,这样可调范围宽一些。10Ω太小。

网友C:
另外,麦克风的偏置电阻可以适当降低一些,我的经验是R14取值3k-5.1k比较合适,通常,在5V条件下,咪头的偏置电阻与咪头本身的静态电阻大致相近灵敏度最高。咪头的静态电阻通常在3K左右。

网友C:
C12最好改成0.1UF,以免分压过多,降低电路的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RX用1k或者510Ω的,这样可调范围宽一些。10Ω太小。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PCB画的有问题啊,我们才学习PCB没多久

网友D:
1,运放画成这样,看着都头痛
2,双运放可以在后级加一个比较电路,用于整形
3,有运放就没有必要用三极管了
给你一个电路参考,里面的电阻参数是要经过调节,随便标示的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PCB画的有问题啊,我们才学习PCB没多久

PCB的确有问题!

网友B:
NPN是个啥管?管脚看着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