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二氧化碳监控器制作

楼主(2022-05-04):
51假期,由于不能到处跑,于是在家利用各种废物(宝贝)捯饬些东西。准备做个二氧化碳监控。本人软件很菜,门都没入,很多通讯协议不熟,因为我不是搞软件出身,惭愧。临时起意,找上几块子,用剩的单片机,和各种杂七杂八配件。先在开发板调出程序,再动手焊接。
增加了按键关背光功能。其它功能也就是记录些数据而已。经过校对后,数据很灵敏,比较好用,后期可以增加外部控制等。谢谢各位。

楼主:
遗憾的是,准备了块电池,但因我的盒子太薄,放不进,放弃了。原本说用oled屏显示,但感觉还是太小了,并且我用不好,不太熟那个oled模块。买了几块屏,浪费了。还是用回熟悉的屏比较好。

网友A:
好东东 这是个什么屏幕?能分享一下程序吗?

楼主:
放在房间,闭窗一夜,在6小时25分达到峰值。浓度达到1290ppm,相对来说比较糟糕。夏天空调密闭再测一下。房间安装新风系统有必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在房间,闭窗一夜,在6小时25分达到峰值。浓度达到1290ppm,相对来说比较糟糕。夏天空调密闭再测一下。房 ...

数据图片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 这是个什么屏幕?能分享一下程序吗?

网上卖屏,有配套的资料,不同的屏,程序都不一样。

楼主:
这个小制做用了一段时间,主要用来监控房间关闭状态下,人睡觉时的二氧化碳浓度。一般来说超过2000ppm,就很浑浊了。说一下说得,开空调一晚8小时左右,最高可以升到1500ppm,原先的界面,都是抓取最大值和时间值,还是没有图表化。于是改了一下界面。采用曲线,可以选择记录时间长度,颜色等。后面可以用来控制房间通风系统工作。之前用的pwm信号,不精准,也不能校零,后面改用串口通讯,增加相应我校验位,比较好用。后面再根据实验情况改进。后面计划用stc15系列8个脚的单片机做个甲醛检测仪。显示用i2c,二个串口,还剩3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