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lcd能正常显示 但是再编写录入之后显示屏就不亮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5-04):
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用的89c52 哪怕只是编写再删除 lcd显示屏也会不显示 D0到D7口全是红点

网友A:
红点是高电平,你上拉了,而52没动起来

网友B:
检查硬件是否短路/短路,用数字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分别点到LCD1602的电源和地引脚,也就是如图所示的VCC和GND引脚。

网友C:
显然是你再次录入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首先要排查硬件,硬件没问题的话,要看看你的屏驱动IC是否和仿真的一样?因为不同的屏IC不一样的情况下,驱动的初始化部分需要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