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制作个示器的想法,下面是我的思路,求建议或意见

楼主(2022-05-05):
有个这样的想法,就是做个示波器,大家有没有思路

想法:第一步 用51单片机+简单的外部电路 来采集数据

   第二步 51单机与电脑通信

   第三步 电脑把收到的信息,用图形(波形)显示出来

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有没有做出来了,网上没有看到(也可能是收费的看不到)

希望大侠看到后能给的回复,给出你的宝贵建议或意见

网友A:
虽然没有实用价值,但是练练手还是可以的。上位机找那种可以把数据图形化的串口助手就行了。

网友B:
给你一个论坛示例参考

单片机+LCD12864数字示波器程序+Proteus仿真
http://www.51hei.com/bbs/dpj-159177-1.html

网友C:
练手吧还行  如果做产品 宝上有手机大小的 360左右

网友D:
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想想还是放弃了,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不上不下的,有这玩意比没有这玩意强,但关键时候却又用不上.......
算了,买个二手示波器还好点
手头不紧的话,直接上泰克

网友E:
用51做?即使做成了,也就是个玩具。。 TB上大把。

网友F:
用51做过一个示波器,测量频率大概是300K,视频找不到了,找到视频后发视频看下效果

网友G:
用手机显示波形吧,在一个老外站上看到过。

楼主:
谢谢大家,再次感谢

网友H:
STM32做出来的测量频率不高,51就更低了。练练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