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湿度传感器sth11和单片机C语言if语句间的问题

楼主(2022-05-05):
温湿度传感器sth11的程序是我从51黑单片机这移植的,TH和RH是带小数了。我现在把乘10加在显示里后,湿度比较好使了,温度的还是没有用。我不懂这个if()里的表达式为什么没用。想问问该怎么改。
unsigned int WenDu=15,ShiDu=15,RH,TH;

网友A:
if(error)吗?意思是有(通讯)错误就调用复位SHT11程序,否则就读取正常的温湿度数据。

网友B:
没错误就读取数据,有错误就做异常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error)吗?意思是有(通讯)错误就调用复位SHT11程序,否则就读取正常的温湿度数据。

是我做的报警函数里第一个if语句没有起作用,这个函数本身没问题,我试了把报警函数里的TH换成数字就好使,问题也应该是与TH的等式有关,但我不知道咋调试了

网友C:
你是怎么判断if没执行的,是bee=0;没执行;还是fan=0;没执行;你温度报警bee=0;与下面湿度正常的bee=1;有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判断if没执行的,是bee=0;没执行;还是fan=0;没执行;你温度报警bee=0;与下面湿度正常的bee=1; ...

我把下面的两个if语句删掉,在仿真里运行,无论我怎么温度的设定值与显示值去比较,蜂鸣器和风扇引脚都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