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接有源晶振吗?

楼主(2022-05-05):
求大佬指点,没有查连接有源晶振方案

网友A:
没问题,直接连到XTAL0引脚就行了。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呀,就是有些奢侈了点。有源晶振更精确。

网友C:
没问题,直接连到XTAL1引脚就行了。

网友D:
可以,可以,但用有源晶振干嘛呢?
晶振都比单片机值钱
牵牛的绳子比牛还值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可以,但用有源晶振干嘛呢?
晶振都比单片机值钱
牵牛的绳子比牛还值钱...............

可以用飞机代替牛来耕田么

网友F:
单片机 1.2元,晶振2元 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