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PA有没有国产替代的芯片?

楼主(2022-05-05):
最近ATmega48PA价格上涨了好几倍,成本着实难以承受,想问下各位,有没有国产可以替代该产品的?

网友A:
你想不要动程序,焊上就行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STM32也敢这么说
只能是找别的性能差不多的来替代,重新写程序
一个8位单片机,随便找就是了,性能相近8位单片机有很多的
听说新唐,合泰这几个月供货是正常的,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8位单片机有上千种型号,具体看什么设备,然后重新设计程序和pcb。

网友C:
八位单片机可以找到相应的进行设计实现

网友D:
如果不是使用了芯片的特殊功能,一般情况下都能用其它芯片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