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ip41c三极管这么容易发热,烧坏,散热片也很烫

楼主(2022-05-05):
大佬们能帮忙看下吗

部分电路

部分电路

网友A:
你这图纸画的,以及裁剪的,让大家都看不出来电流的大小和流向,还想要答案?做梦!

网友B:
晶体管发热主要有二个原因,一是实际的工作电流远远超过了管子的额定电流、二是工作电流没有超,但管子没有完全导通,如果是用作开关输出的晶体管,只能工作在完全截止和完全导通的状态

网友C:
因为你这是模拟运用,要损耗大量功率

网友D:
Q35是画错了呢还是说就是在负电源下的应用?这图看着有点吊!

网友E:
热肯定是你让41C工作在大电流,线性状态才烧的。

网友F:
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原理图,具体做什么用。
再来分析原因:
一是tip41c三极管的电流6A,要加大散热片,保证散热。
主要用于低频或功率放大,极限电压MAX100V,最大工作电流6A
二是AO3400一般S脚接地,D脚接输出。上图相反

网友G:
不要养成动不动就用电感的毛病,电感只在要求滤波相当严格的情况下才用,而且要严格计算,你这电路中用那么多电感做什么,而且我怀疑你这电路工作状况都不正常,有寄生振荡.
      另,Q35导通的时候,Q41基极被接到GND,Q41不工作,Q35不导通的时候,Q41基极还是低电平或高阻态,这种况还是不工作,不知道你这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H:
这图怎么看得懂啊……
我是没那能耐,靠猜?

网友I(2023-05-23):
因为你的Q35对L8的放电频率快了!所以导致Q41反应不过来就会发热~

网友J:
发热一般是过流或者超频率应用,对于低频三极管用于高频环大电流境肯定会热严重!

网友K:
L8是不是变压器绕组,正反馈,基极电流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