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XPT2046 ADC+DS18B20温度采集和电源电压采集程序

楼主(2022-05-05):
本项目基于C51的DS18B20温度采集和电源电压采集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xpt2046.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key.h"
void main()
{
        int i=0,key=0;
//        float adc_vol;//电压值
        float adc_elec;//电量
        int temp_value;//温度值
        u16 adc_value;//ADC获取数据(12位)
//        u8 temp_buf[5];
//        u8 adc_buf[3];
        ds18b20_init();//初始化S18B20
        LCD_Init();//LCD1602初始化
        LCD_ShowString(2,0,"Temp:");
        LCD_ShowString(1,0,"Elec:");
        while(1)
        {
                key=key_scan(0);//不需要连续扫描按键
                if(key==KEY1_PRESS)//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LED1=!LED1;//LED1状态翻转
                i++;
                if(i%50==0)//间隔一段时间读取温度值
                        temp_value=ds18b20_read_temperture()*10;//保留
                if(temp_value<0)//如果温度为负,需要转换为正
                {
                        temp_value=-temp_value;
                }
                adc_value=xpt2046_read_adc_value(0xE4);//测量外部输入通道AIN3(见PPT 7)
                adc_elec=(13.0*adc_value/4096-10.5)/(13.0-10.5)*100;
                LCD_ShowNum(1,6,adc_elec,2);//显示电压值
                delay_ms(10);
                LCD_ShowNum(2,6,temp_value,3);//显示温度值
        }
}

#include "xpt2046.h"
#include "intrins.h"

//XPT2046写数据
void xpt2046_wirte_data(u8 dat)
{
        u8 i;
        CLK = 0;//时钟拉低
        _nop_();
        for(i=0;i<8;i++)//循环8次,每次传输一位,共一个字节,写入是写8位的,一般写入的是命令,命令是8位的
        {
                DIN = dat >> 7;//先传高位再传低位
                dat <<= 1;//将低位移到高位,左移一位,最高位变为最低位
                CLK = 0;//CLK由低到高产生一个上升沿,从而写入数据(PPT 8)根据时序图写
                _nop_();
                CLK = 1;//拉高,便于下次数据传入
                _nop_();
        }
}
//XPT2046读数据
u16        xpt2046_read_data(void)
{
        u8 i;
        u16 dat=0;
        CLK = 0;
        _nop_();
        for(i=0;i<12;i++)//循环12次,每次读取一位,大于一个字节数,所以返回值类型是u16
        {
                dat <<= 1;
                CLK = 1;
                _nop_();
                CLK = 0; //CLK由高到低产生一个下降沿,从而读取数据
                _nop_();
                dat |= DOUT;//先读取高位,再读取低位。这里采用或运算读取数据(PPT(9))
        }
        return dat;
}
//XPT2046读AD数据
u16 xpt2046_read_adc_value(u8 cmd)
{
        u8 i;
        u16 adc_value=0;

        CLK = 0;//先拉低时钟
        CS  = 0;//使能XPT2046
        xpt2046_wirte_data(cmd);//发送命令字
        for(i=6; i>0; i--);//延时等待转换结果
        CLK = 1;
        _nop_();
        CLK = 0;//发送一个时钟,清除BUSY,这里根据时序图,PPT(9)
        _nop_();
        adc_value=xpt2046_read_data();//这里将读取的数据放入adc_value中,这里读取的数据并不是电压,二是12位的数据
        CS = 1;//关闭XPT2046
        return adc_value;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你好,请问有Proteus电路图文件吗?

网友B(2022-06-12):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有Proteus电路图文件吗?

xpy2046我在protues里没找到,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