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机驱动及电机速度电流测量程序

楼主(2022-05-05):
电机驱动电路使用H桥可逆斩波电路,通过采样电阻和旋转编码器测量电机转速和电流

单片机代码如下:
/*
设计思路
电机驱动电路:使用H桥可逆斩波电路去驱动电机转动,该电路可在网上查找学习相关知识。
电机的调速可通过改变PWM波的占空比实现,当占空比为50%时,电机不转,
                                                                                                   当占空比大于50%时电机正转,并且越大转速越快,但不要超过80%,超过可能会使电路发烫
                                                                                                   当占空比小于50%时电机反转,并且越小转速越快,但不要超过20%,超过可能会使电路发烫
测电流是在驱动电路两个下桥臂和电源地之间加了一个采样电阻,通过AD转换读取采样电阻电压得到电流
测电机转速是利用电机上的旋转编码器,编码器为96线编码器,所以电机转一圈会发出96个脉冲
使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设置触发方式为边沿触发,记录脉冲数
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每50ms产生一次中断,在中断里读取当前脉冲数,计算转速,之后脉冲数置0
根据直流电机的电流与转矩之间的关系,计算电机的转矩
转矩和扭矩是一个物理量,只是在不同的场合称呼不同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ic.h"
#include "oled.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define  qCt         12.75
uchar data_byte;
u8 RH,RL,TH,TL,U8FLAG;

sbit PWM1=P1^2;//接IN1 控制正转

u8 duty = 7 ; //定义占空比,H桥可逆斩波电路在50%占空比时电机不转,大于50%正转,小于50%反转,
               //6表示占空比为70%,不要修改占空比,不同占空比下电机功率不同,导致扭矩计算错误
u8 time;
int pluse = 0 ;    //电机编码器的脉冲数
float Speed = 0.0 ;   //速度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sbit     m_SCL=P1^4;       //I2C  时钟
sbit     m_SDA=P1^3;       //I2C  数据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m_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m_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m_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m_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m_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m_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m_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m_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m_SDA=0;
     _Nop();
     m_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m_SCL=0;
    }

    _Nop();
    _Nop();
    m_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m_SCL=1;
    _Nop();
    _Nop();
    _Nop();
    if(m_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m_SCL=0;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m_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m_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m_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m_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m_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m_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m_SDA=1;
  _Nop();
  _Nop();
  _Nop();
  m_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m_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 0;
}
float Get_Current(unsigned char s)      //读取电流
{
        float t ;
        t = IRcvByte(s) ;
        if(Speed != 0 )
        {if(Speed <= 250)
                {
        t = 7.8 -0.027*Speed;
        return t ;
                }else
                {return 0.1;}
        }
        else
        {
         return 0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0//外部中断0的执行程序。
{                                                            //interrupt 0指外部中断0 using 0指第0组寄存器
        pluse++ ;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定时器1工作方式1

        TH0=0xff;
        TL0=0xa3;//定时50ms

        TH1=0x4b;
        TL1=0xff;//定时0.1ms

        IT0=1;//外部中断0为跳变沿触发方式

  EA=1;//开总中断
  EX0=1;//打开外部中断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开关
        TR0=1;//打开定时器0运行开关
        ET1=1;//打开定时器0中断开关
        TR1=1;//打开定时器0运行开关
        PT1 = 0 ;
        PX0 = 1 ;
        PT0 = 1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R0=0;                //赋初值时,关闭定时器
       TH0=0xff;
       TL0=0xa3;        //定时0.1ms
       TR0=1;                //打开定时器
       time++;

       if(time>=10) //10*0.1ms=1ms   pwm波一个周期1ms,即1khz
                         {
                                 time=0;
                         }
       if(time<=duty) PWM1=1;                //点空比70%
       else PWM1=0;
}

void tim1() interrupt 3   //定时器1的中断服务函数
{
           EX0 = 0 ;//关闭外部中断,停止记录脉冲数
           TR1=0;                //赋初值时,关闭定时器
     TH1=0x4b;
     TL1=0xff;        //定时50ms
     TR1=1;                //打开定时器
           Speed = pluse*12.5 ;  //将脉冲数转化为转速,编码器为96线,转一圈输出96个脉冲,所以转速=脉冲数/50ms/96*60   ,单位转/分钟
           pluse = 0 ;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
}

void main()  //主循环
{
  char a[6] ;

  float Current=0.0 ;
        float T = 0.0 ;
        OLED_Init();   //初始化屏幕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Speed:",12);//显示字符
        OLED_ShowString(95,0,"r/m",12);
        OLED_ShowString(0,3,"I:",12);
        OLED_ShowString(95,3,"A",12);
        OLED_ShowString(0,5,"T:",12);
        OLED_ShowString(95,5,"N*m",12);
        timer0_init();  //配置定时器和外部中断

        while(1)
        {
          sprintf(a,"%.1f ",Speed);  //显示速度
                OLED_ShowString(50,0,a,12);

                  if(ISendByte(PCF8591,0x40))
                        {
                    Current= Get_Current(PCF8591);
                        }
                        T =  Current*qCt;      //电机扭矩=电流*转矩常数*磁通量

                sprintf(a,"%.2f  ",Current);  //显示电流
                OLED_ShowString(40,3,a,12);

                sprintf(a,"%.2f  ",T);  //显示扭矩
                OLED_ShowString(40,5,a,12);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楼主你好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这个是怎么测电流的?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这个是怎么测电流的?用的什么芯片?

用的采样电阻,在GND和下桥臂之间接一个0.05的采样电阻,把采样电阻上的压降放大20倍,ADC采样之后的电压就是电流

网友B:
电机扭矩=电流*转矩常数*磁通量,这个公式中转矩常数是马达规格书上有注明吗,还有磁通量怎么测试的

网友C: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D(2022-12-17):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这个是怎么测电流的?用的什么芯片?

应该是L298或者L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