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模拟时钟程序(LCD12864显示)精校时间(开源)

楼主:
本程序无需DS1302,无需定时器,另本程序使用汇编语言编写,只要按所使用的晶振修改延时部分,可以做到一年误差5秒以内.
视频已上传至优酷,需要的可以看一下.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o_XNTg2ODI5MDQ3Mg==
需要精校时间的可调整此四个值,需要更精准可在延时部分加NOP修整(可做到年误差3秒以内),此程序虽然不使用DS1302,但可以做到比DS1302更为精准

下面是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部分:

;******************************************************************************
;* 【LCD12864数据接口定义】
;******************************************************************************
           RS       BIT    P2.7    //高电平数据低电平指令
           RW       BIT    P2.6    //高电平读低电平写
           E        BIT    P2.5    //LCD12864使能控制端
           DATE     EQU    P0           //八位数据送P0口(八位数据总线)
           COM      EQU    70H           //LCD12864指令暂存地址
           COOD     EQU    91H           //LCD12864数据暂存地址
;******************************************************************************
;* 【时间显示定义】
;******************************************************************************
           SHI      EQU    40H
           FEN      EQU    41H
           MIAO     EQU    42H
           SHIH     EQU    43H
           SHIL     EQU    44H
           FENH     EQU    45H
           FENL     EQU    46H
           MIAOH    EQU    47H
           MIAOL    EQU    48H
;******************************************************************************
;* 【按键功能和标志位定义】
;******************************************************************************
           KEY1     EQU    P1.1
           KEY2     BIT    P1.4
           KEY3     BIT    P1.5
           KEY4     BIT    P1.6
           BUZZ     BIT    P3.7

           ORG   0000H
           AJMP  SDATA
           ORG   0030H
           AJMP  INTT0
           ORG   0060H

           SDATA:
           SETB  PX0                                                //外部中断0优先权第1
           SETB  EX0                                                //下降沿触发中断
           SETB  IT0                                                //外部中断0被允许
           SETB  EA                                                //总中断位被允许
        MOV   SHI,#17                                                //小时赋初值
        MOV   FEN,#33                                                //分钟赋初值
        MOV   MIAO,#00                                                //秒钟赋初值
        MOV   SHIH,#0                                                //小时高位赋初值
        MOV   SHIL,#0                                                //小时低位赋初值
        MOV   FENH,#0                                                //分钟高位赋初值
        MOV   FENL,#0                                                //分钟低位赋初值
        MOV   MIAOH,#0                                                //秒钟高位赋初值
        MOV   MIAOL,#0                                                //秒钟低位赋初值
        LCALL LCDCSH                                                //LCD12864初始化
        LCALL FMQ                                                //蜂鸣器响一声
        JMP   MAIN                                                //

MAIN:
        LCALL HZXSCX                                                //
        JMP   MAIN
INTT0:                                                                //
        JNB   KEY1,DISP1                                        //
        JNB   KEY2,DISP2
        JNB   KEY3,DISP3                                        //
        JNB   KEY4,DISP4
        RETI                                                        //
DISP1:
        LCALL FMQ
        CLR   P3.2                                                //
        INC   SHI
RET                                                                //
DISP2:
RET                                                                //
DISP3:                                                                //
RET
DISP4:                                                                //
RET
                                                                //
LCDCSH:
    MOV   COM,#01H                      //DDRAM写入20H,DDRAM的AC计数器清零
    LCALL WCOM                          //12864写入指令
    LCALL DEL10MS                       //延时4.6毫秒
    MOV   COM,#02H                      // AC清零,游标到开头位置
    LCALL WCOM                          //12864写入指令
    LCALL DEL10MS                       //延时4.6毫秒
    MOV   COM,#0CH                      //游标开,整体显示开,游标位置开
    LCALL WCOM                          //12864写入指令
    LCALL DEL10MS                       //延时4.6毫秒
        RET
;******************************************************************************
;* 【时间计算部分】
;******************************************************************************
SJJSBF:                                                                        //时间计算部分,秒到60分进一,分到60时进一,时到24全清零
    MOV   A,MIAO                                                //秒钟数据送到累加器
    CJNE  A,#60,FAG                                                //如果不等于60就退出,否则向下执行
        MOV   MIAO,#00                                                //秒钟数据清零
        INC   FEN                                                        //分钟数据加一

        MOV   A,FEN                                                        //分钟数据送到累加器
        CJNE  A,#60,FAG                                                //如果不等于60就退出,否则向下热行
        MOV   FEN,#00                                                //分钟数据清零
        INC   SHI                                                        //小时数据加一

        MOV   A,SHI                                                        //小时数据送到累加器
        CJNE  A,#24,FAG                                                //如果不等于24就退出,否则向下执行
        MOV   SHI,#00                                                //小时数据清零
        RET
FAG:
        RET

HZXSCX:
    MOV   COM,#9CH                                                 //从第四行第四个位置开始写
    LCALL WCOM                          //12864写入指令
    LCALL DEL10MS
//*********************************     //时分秒分配,把时分秒分别算出高低位
        MOV   A,SHI                                                    //小时数据送到累加器
        MOV   B,#10                                                    //立既数10送到B
        DIV   AB                                                        //小时数除以10
        MOV   SHIH,A                                                //整数送到小时高位
        MOV   SHIL,B                                                //余数送到小时低位
        MOV   A,FEN
        MOV   B,#10
        DIV   AB
        MOV   FENH,A
        MOV   FENL,B
        MOV   A,MIAO
        MOV   B,#10
        DIV   AB
        MOV   MIAOH,A
        MOV   MIAOL,B
//*********************************
        MOV   A,SHIH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COOD,A
    LCALL WCOD
    LCALL DEL1MS

        MOV   A,SHIL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COOD,A
    LCALL WCOD
    LCALL DEL1MS
    //****************************
        MOV   COOD,#":"
    LCALL WCOD
    LCALL DEL1MS
        //****************************
    MOV   A,FENH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COOD,A
    LCALL WCOD
    LCALL DEL1MS

        MOV   A,FENL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COOD,A
    LCALL WCOD
    LCALL DEL1MS
        //****************************
        MOV   COOD,#":"
    LCALL WCOD
    LCALL DEL1MS
        //****************************
    MOV   A,MIAOH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COOD,A
    LCALL WCOD
    LCALL DEL1MS

        MOV   A,MIAOL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COOD,A
    LCALL WCOD
    LCALL DEL1MS

        INC   MIAO
        LCALL DEL1S
        LCALL SJJSBF
        RET

WCOD:                                      ;写12864数据
     SETB   RS                             ;选择数据
     LCALL  DEL1MS
     CLR    RW                             ;写模式
     LCALL  DEL1MS
     SETB   E                              ;使能允许
     LCALL  DEL1MS
     MOV    DATE,COOD                      ;数据写入
     LCALL  DEL10MS
     CLR E
     LCALL  DEL10MS
     RET

WCOM:                                      ;写12864指令
     CLR   RS                               ;选择指令
     LCALL DEL1MS
     CLR   RW                                ;写模式
     LCALL DEL1MS
     SETB  E                                ;使能允许
     LCALL DEL1MS
     MOV   DATE,COM                          ;指令写入
     LCALL DEL10MS
     CLR   E
     LCALL DEL10MS
     RET

FMQ:
     CLR   BUZZ
         LCALL DEL80MS
         SETB  BUZZ
         RET
;**************************************************************
;* 【延时程序】
;**************************************************************
DEL1MS:                                                           //延时1毫秒子程序
MOV R7,#01H                                                   //
DL1:                                                           //
MOV R6,#8EH                                                   //
DL0:                                                           //
MOV R5,#02H                                                   //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
DJNZ R6,DL0                                                   //
DJNZ R7,DL1                                                   //
RET                                                                   //子程序退出

DEL10MS:                                                   //延时10毫秒子程序
MOV R3,#02H                                                   //
DEL41:                                                           //
MOV R4,#20                                                   //
E11:                                                           //
MOV R5,#25                                                   //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
DJNZ R4,E11                                                   //
DJNZ R3,DEL41                                                   //
RET                                                           //子程序退出

DEL80MS:                                                   //延时80毫秒子程序
MOV R3,#20                                                   //
DEL40:                                                           //
MOV R4,#250                                                   //
E1:                                                           //
MOV R5,#150                                                   //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
DJNZ R4,E1                                                   //
DJNZ R3,DEL40                                                   //
RET                                                           //子程序退出

DEL1S:                                                           //延时1秒子程序
MOV R3,#05H                                                   //
E21:                                                           //
MOV R4,#255                                                   //
E31:                                                           //
MOV R5,#20                                                   //
E41:                                                           //
MOV R6,#248                                                   //
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
DJNZ R5,E41                                                   //
DJNZ R4,E31                                                   //
DJNZ R3,E21                                                   //
RET                                                                   //子程序退出

TAB:
    DB  "0","1","2","3","4","5","6","7","8","9",":"
    END

网友A(2022-05-06):
一般来说 是不可能达到一年几秒误差的精度的,楼主测试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是不可能达到一年几秒误差的精度的,楼主测试过吗?

去理解一下C和汇编的差别,你会懂,一个汇编NOP指令,最多2-3微秒的时间,一个24M的晶振,几微秒,一年误差不会超过5秒种.
在C语言中,延时只是个模糊概念,不管你写延时多少都不一定,要看编译器怎么去做,但汇编语言你写延时多少就是多少,可以做到很精准.

网友B:
如果加上年累积误差校正,一年走时误差控制在1秒以内是做的到的(这里只计论走时误差,晶振的热稳定误差不讨论,那个是元件性能决定的)

网友C:
厉害,汇编做的延时是很精确的,直击底层,是C无法比拟的。

网友D:
看不懂汇编程序,失败

网友B:
本人不会C,所以只好汇编充大头了,各位见笑/

网友E:
就喜欢汇编的可操作性,就好比开车一样,我自己握方向盘总比使唤别人握方向盘爽的多,当然使唤别人握方向盘肯定轻松多(类似C语言),但缺少那份激情,我喜欢汇编也是这原因,别跟我算法,我就编个时钟或者一个手电筒控制程序,你跟我谈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汇编程序,失败

汇编并不是很难的,有人教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汇编做的延时是很精确的,直击底层,是C无法比拟的。

说的对,这是汇编的优点,C和汇编各有优缺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喜欢汇编的可操作性,就好比开车一样,我自己握方向盘总比使唤别人握方向盘爽的多,当然使唤别人握方向盘 ...

喜欢就好,喜欢的才是适合自己的.

网友F:
不错,我也是喜欢汇编!!!

网友G:
不管是c还是汇编,中断操作肯定影响计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管是c还是汇编,中断操作肯定影响计时

整个程序没用到中断,为什么要用中断呢

网友H(2023-02-10):
请教一下,这个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这个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是什么意思?

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这个原来是DJNZ R6,$
坛子里发不了$,所以自动转成那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这个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是什么意思?

看我前面发的图片上面就知道了

网友I(2023-04-25):
您好,我想问你点关于单片机汇编的问题可以吗?我是个新手小白,在做设计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咋解决想找您帮个忙。如果不方便的话就算了,叨唠您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B(2023-10-21):
引用 网友I:
您好,我想问你点关于单片机汇编的问题可以吗?我是个新手小白,在做设计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咋解决想找您 ...

什么问题,工只是业余来一下这里,平时工作较忙。

网友G:
如果环境温度不变更的情况下,时钟可以做得很准(不管是汇编还是C)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看我前面发的图片上面就知道了

是啊,就是这个DJNZ R6,$是什么意思呢?
遍观整个程序中并没有这个标号,跳到哪里去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本人不会C,所以只好汇编充大头了,各位见笑/

楼主既然对汇编熟系,对OD跟踪 WINhex这些一定也不陌生吧,能不能出个教程,工业控制上经常用

网友J:
刚试了下,可以编译,结果是-2,这样就省了个标号,这在Keil中行得通,在其他的汇编环境中不知怎样,这不是个标准用法,第一次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是啊,就是这个DJNZ R6,$是什么意思呢?
遍观整个程序中并没有这个标号,跳到哪里去呢?

R6中的数减一,如果不为0原地执行,
就是说R6中的数不为0就重复执行这句,
直到R6等于0,才跳到下一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这个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是什么意思?

原程序中是:
DJNZ R6,$
但是坛子里不让发$这个符号,所以变成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楼主既然对汇编熟系,对OD跟踪 WINhex这些一定也不陌生吧,能不能出个教程,工业控制上经常用

我还要工作,没太多时间来这里,只是偶然过来看看,所以实在报歉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刚试了下,可以编译,结果是-2,这样就省了个标号,这在Keil中行得通,在其他的汇编环境中不知怎样,这不是 ...

汇编的移植性本来就不太友好,这是公认的缺点,所以这个我只能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