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压偏置放大电路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2-05-05):
分压偏置放大电路

分压偏置放大电路

如图所示,我想问一下,在图中的各个元器件提供了什么样的作用。
以及,本分压偏置放大电路在这里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求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β值为375,可以教一下我,在这个电路中的放大倍数应该怎么计算吗

你自己拿仿真软件测试一下,没人有闲心给你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C2信号耦合,R3、R4分压电阻,为Q1建立静态基极工作点;R5、C4、C5为Q1建立交流反馈;R2称负载电阻(体 ...

β值为375,可以教一下我,在这个电路中的放大倍数应该怎么计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1、C2信号耦合,R3、R4分压电阻,为Q1建立静态基极工作点;R5、C4、C5为Q1建立交流反馈;R2称负载电阻(体 ...

R5、C4、C5为Q1建立直流反馈。

如果没有C4、C5,那么R5对交直流一视同仁,都起到反馈的作用。加上了C4、C5,R5只对直流信号反馈,起到稳定直流工作点的作用。对于交流信号,因为C4、C5把R5短路掉了,没有反馈,保证了放大倍数不会因为负反馈而减小。

网友C:
这是最基本的放大电路,现实中得并不多了
如果你不明白,说了也是白说
如果只是想知道这几个元件是干嘛的,楼上已经说了
如果是想学习,这本书里有你想要知识,有钱就上网买,不想花钱,找一下PDF版本

网友B:
C1、C2信号耦合,R3、R4分压电阻,为Q1建立静态基极工作点;R5、C4、C5为Q1建立交流反馈;R2称负载电阻(体现该放大器负载能力);放大倍数的计算需要Q1的β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