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外部中断0和1控制流水灯的状态保存和进行

楼主(2022-05-05):
  想法是使用两个外部中断嵌套,外部中断0使流水灯先向左滚动,当外部中断1触发的时候储存此时流水灯的状态,然后外部中断1向右滚动。
  但是对于状态的保存有些迷茫,在外部中断0保存的状态不能被外部中断1读取。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elayms(u8 ms)
  {
     u8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Int()
{
  PX1 = 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u16 i;
         u8 saveled;
          led=0xfe;
                for(i=0;i<16;i++)
        {

                delayms(100);
                led=_cror_(led,1);
                saveled=led;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u16 i;
          u8 saveled;
          led=saveled;
          for(i=0;i<16;i++)
          {
                 delayms(200);
           led=_crol_(led,1);
          }
}

void main()
{
Int();
Int0Init();
Int1Init();
while(1)
{
         led=0x00;
         delayms(200);
         led=~led;
         delayms(200);
}
}

网友A:
saveled在主程序里定义

网友B:
1.这个程序只能完成LED闪烁,不能左右流水,因为外部中断0、1都没有开启。
2.这种外部中断用法也不是嵌套。
3.LED当前状态无需另外保存,P1本身就是存储器。
4.Int0Init();Int1Init();缺少函数体。
5.中断优先等级设置在此无意义。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t=0;

void delayms(u8 ms)
{
        u8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main()
{
        IT0 = 1;
        EX0 = 1;
        IT1 = 1;
        EX1 = 1;
        EA = 1;
        while(1)
        {
                if(t==0)
                        led=~led;
                if(t==1)
                        led=_cror_(led,1);
                if(t==2)
                        led=_crol_(led,1);
                delayms(20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led==0x00||led==0xff)
                led=0xfe;
        t=1;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if(led==0x00||led==0xff)
                led=0xfe;
        t=2;
}

网友C:
看样子好像只调用了中断程序,但是没有开启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程序只能完成LED闪烁,不能左右流水,因为外部中断0、1都没有开启。
2.这种外部中断用法也不是嵌套 ...

理解了! 谢谢

网友D(2022-08-17):
要多看看寄存器的手册。要复用成别的外设,要自己设置,EX0  外部中断0的使能  ,IT0 外部中断0的触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