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时钟汇编语言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能显示秒、分、时

楼主(2022-05-05):
这是基于单片机的简易数字时钟,能显示秒、分、时。其中第一个按键按下后是时加一,第二个按键按下后是分加一,第三个按键是清零

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
;====================================================================
; Main.asm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五 5月
; Processor: 80C51
; Compiler:  ASEM-51 (Proteus)
;====================================================================

$NOMOD51
$INCLUDE (8051.MCU)

;====================================================================
; DEFINITIONS
;====================================================================

;====================================================================
; VARIABLES
;====================================================================

;====================================================================
; RESET and INTERRUPT VECTORS
;====================================================================

      ; Reset Vector

        ORG 0000H;程序开始地址
        LJMP MAIN;跳到MAIN
        ORG 000BH;TO 中断程序入口
        LJMP INTT0;跳到To开始执行程序
        ORG 0100H

MAIN:
        MOV @R0,#70H;准备7OH-79H 10个字节空间
        MOV        R7,#09H

XIANSHICHUSHIHUA:
        MOV @R0,#00H;将70H-79H初始化为00H
        INC R0
        DJNZ        R7,XIANSHICHUSHIHUA
        MOV TMOD,#01H;设To为16位定时器
        MOV TL0,#0B0H;赋初始值
        MOV TH0,#3CH
        SETB EA;CPU开中断
        SETB ET0;允许To中断
        SETB TR0;启动To
        MOV        R4,#14H;1S设定初始值

LOOP:
        LCALL         XIANSHI;调用显示程序
        JB P1.0,LOOP1;判断P1.0有无按下
        LCALL         HOUR_SET;调用小时设定程序
        AJMP         LOOP

LOOP1:
        JB P1.1,LOOP2;判断P1.1有无按下
        LCALL MIN_SET;调用分设定程序
        AJMP LOOP

LOOP2:
        JB P1.2,LOOP3;判断P1.2有无按下
        LCALL         CLR0;调用清零程序,这里只清零秒
        AJMP LOOP

LOOP3:
        AJMP LOOP

HOUR_SET:
        ACALL         XIANSHI;调用显示程序
        JNB P1.0,HOUR_SET ;P1.0按下跳到调小时程序
        INC 78H;小时的个位加1
        MOV R6,78H
        CJNE R6,#10,HOUR1 ;个位不为10跳到HOUR1
        MOV 78H,#0;个位清零
        INC 79H;十位加1
        JMP EXIT;跳到EXIT

HOUR1:
        MOV R6,78H
        CJNE R6,#4,EXIT;个位不为4跳到EXIT
        MOV R6,79H
        CJNE R6,#2,EXIT;十位不为2跳到EXIT
        MOV 78H,#0;小时清零
        MOV 79H,#0

EXIT:
        RET;调时返回

MIN_SET:
        CALL         XIANSHI;调用显示程序
        JNB P1.1,MIN_SET;P1.1按下跳到调分程序
        INC        76H;分的个位加1
        MOV        R5,76H
        CJNE        R5,#10,EXIT ;个位不为10 跳到 MIS1
        MOV 76H,#0;个位清零
        INC         77H;十位加1
        MOV        R5,77H
        CJNE R5,#6,EXIT;十位不为6跳到MIS1
        MOV         77H,#0;分清零
        MOV         76H,#0
        RET

INTT0:
        PUSH        ACC;入栈,保护现场
        PUSH         PSw
        CLR         ET0;关闭中观允许
        CLR TR0;关闭中断
        MOV         A,#0B7H;中断响应时间同步修正
        ADD         A,TL0;低8位初值修正
        MOV         TL0        ,A
        MOV         A,#3CH;高8位初值修正
        ADDC        A,TH0
        MOV         TH0,A
        SETB         TR0;开启定时器TO
        DJNZ        R4,OUT;20 次中断未到中断退出

ADDS:
        MOV        R4,#14H;20次中断到重赋初值
        MOV        R0,#71H;指向秒计时单元
        ACALL         ADD1;调用ADD1
        MOV         A,R3;秒数据放入A
        CLR         C;清零进位标志
        CJNE         A,#60,ADDMM;秒是否到了60.是则跳转

ADDMM:
        JC         OUT;小雨60秒中断退出
        ACALL         CLR0;等于60秒调用 CLRO清零秒
        MOV R0,#77H;指向分计时单元
        ACALL         ADD1;调用 ADD1
        MOV         A,R3;分数据放入A
        CLR         C;清零进位标志
        CJNE         A,#60,ADDH;分是否到了60,是则跳转

ADDH:
        JC         OUT;小于60分时中断退出
        ACALL         CLR0;等于60分调用 CLRO清零秒
        MOV R0,#79H;指向时计时单元
        ACALL         ADD1;调用ADD1
        MOV         A,R3;时数据放入A
        CLR C;清零进位标志
        CJNE         A,#24H,HOUR ;时是否到了24是则跳转

HOUR:
        JC         OUT;小于24时时中断退出
        ACALL         CLR0;调用 CLRO

OUT:
        MOV         72H,76H;将分的存储地址转移
        MOV         73H,77H
        MOV         74H,78H;将时的存储地址转移
        MOV         75H,79H
        POP PSW;恢复现场
        POP ACC
        SETB         ET0
        RETI

CLR0:
        CLR         A;清零A
        MOV @R0,A;清零RO存放地址中的数据
        DEC R0;RO地址减1
        MOV @R0,A
        RET

ADD1:
        MOV         A,@R0;取当前计时单元数据到A
        DEC R0;指向前一地址
        SWAP         A;A中数据高四位与低四位交换
        ORL         A,@R0;前一地址中数据放入A中低四位
        ADD         A,#01H;A加1操作
        DA                A;十进制调整
        MOV         R3,A;移入R3寄存器
        ANL                 A,#0FH;高四位变0
        MOV         @R0,A;放回前一地址单元
        MOV         A,R3;取回R3中暂存数据
        INC R0;指向当前地址单元
        SWAP         A;A中数据高四位与低四位交换
        ANL         A,#0FH;高四位变0
        MOV @R0,A;数据放入当削地址单元中
        RET;子程序返回

XIANSHI:
        MOV R1,#70H;指向显示数据首址
        MOV R5,#01H;扫描控制字初值

PLAY:
        MOV         A,R5;扫描字放入A
        MOV         P2,A;从P2口输出
        MOV A,@R1;取显示数据到A
        MOV DPTR,#TAB;取段码表地址
        MOVC         A,@A+DPTR;查显示数据对应段码
        MOV P0,A;段码放入PO口
        LCALL         DL1MS;显示1MS
        INC         R1;指向下一地址
        MOV         A,R5;扫描控制字放入A
        JB         ACC.5,ENDOUT ;ACC.5=0时一次显示结束
        RL        A;A中数据循环左移
        MOV         R5,A;放回R5内
        AJMP         PLAY;跳回PLAY循环

ENDOUT:
        CLR         P2.5;一次显示结束,P2口复位
        RET;子程序返回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DL1MS:        ;1毫秒延时程序
        MOV R6,#14H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END

;====================================================================
; CODE SEGMENT
;====================================================================

;====================================================================

Proteus8.8仿真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