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TPS70933 LDO击穿,烧坏后级单片机芯片?

楼主(2022-05-06):
LDO选用TPS70933。24V转3.3V给后面单片机供电。上电后LDO就击穿了输出24V烧坏单片机。如何防止呢
主要是为了低功耗,关机时 ,LDO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A:
TPS70933的3.3V出串个可恢复保险丝(根据需要选择电流大小),经过可恢复保险丝后,再对地接个3.6V的TVS管(根据前面的电流大小选择电流规格)。

网友B:
直接用DC-DC不行吗?

网友C:
这么大的压差一般需要用个大功率电阻串入LDO,使LDO输入保持在5-8V左右

网友D:
上电和掉电瞬间,LDO反应不会那么及时,会导致LDO的输出有较大拨动,特别是在输入与输出压差较大时,问题会比较突出。所以如果你希望很可靠,那么建议你用2级稳压。DCDC+LDO。

网友E:
单片机拆下别装,再换一个LDO,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击穿,而不是防止击穿,不过压差这么大不是很建议用LDO

网友F:
说过一万次,能不用LDO的场合千万不要用LDO,就是有不信邪的,活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