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脚6位数码管用单片机怎么驱动点亮?如果谁有驱动程序麻烦发下 谢谢

楼主(2022-05-06):
9脚6位数码管大家有接触过吗,用单片机怎么驱动点亮?如果谁有驱动程序麻烦发下

网友A:
可以使用一个3伏纽扣电池测试每个脚的功能,知道脚位功能后很容易写出相对应程序

网友B:
悬赏都不发就想要代码?想多了吧
给你一个思路
选用的单片机的管脚需要有推挽/开漏/高阻功能
如要显示123456
第一个循环
全部脚设为高阻消影
设2,3脚推挽
设1脚开漏
第二个循环
全部脚设为高阻消影
设1,3,5,6,8脚推挽
设2脚开漏
第三个循环
全部脚设为高阻消影
设1,2,4,5,8脚推挽
设3脚开漏
第四个循环
全部脚设为高阻消影
设2,3,7,8脚推挽
设4脚开漏
第五个循环
全部脚设为高阻消影
设1,3,4,7,8脚推挽
设5脚开漏
第六个循环
全部脚设为高阻消影
设1,3,4,5,7,8脚推挽
设6脚开漏

网友C:
很好写啊  你看第1位是以1为共阴低电位为控制脚   其他2-9位为段码   同理第6位是以6为共阴低电位为控制脚   其他1-5 7-9位为段码
所以简单点就定义6位数码数组   每显示到当前位就调用那个数组   数组还要加上小数点位和V/A位    共计9个      显示时每位循环显示其他位消隐     一圈6位   所以最小显示时间为30MS左右

网友D:
6位数码管共48个LED,既然采用了这种省引脚的方式,为啥不彻底点,这种方式用8pin可驱动56个LED。 屏幕截图 2022-05-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赏都不发就想要代码?想多了吧
给你一个思路
选用的单片机的管脚需要有推挽/开漏/高阻功能

谢谢,我先按你的思路写一个看看,可以的话,我把放上来,请大家指导

网友D:
这种数码管需要mcu能配置成3种状态:高阻(或开漏)、推挽高电平、推挽低电平
要让led灭,将led引脚任一端配置为高阻。
要让led亮,将led引脚P极配置为推挽高电平,N极配置为推挽低电平。

网友E: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数码管显示吗?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连这个也写不了,那你要代码有什么用?
如果说是有什么实在搞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一下,大家相互学习
直接就伸手要代码的,还连续发两个一样的帖子........
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总得有一个成长过过程
但没有一个人是从要代码的过程中成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数码管显示吗?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连这个也写不了,那你要代码有什么用?
如果说是有什 ...

就是有问题,才再里面提出来呀,你很厉害,我们就是菜鸟,你能讲解一下吗,这个数码管工作过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有问题,才再里面提出来呀,你很厉害,我们就是菜鸟,你能讲解一下吗,这个数码管工作过程

我从不会强调自己的能力,跟问题本身没有关系,更加不会觉得自己有多行
这东西就是一个6位数码管,一个8位端口输出,6个IO扫描显示
对于不会单片机的人来说,可能是很难的
但你要驱动了,就说明你会了,这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而且,数码管扫描应该学单片机入门时就已经有了的
如果你有心学,那就是几个小时就学会的东西
为什么不把你的代码发上来,看一下哪里要改的
而不是伸手等别人给你写,这个东西用的人不多,几乎是不可能有现成代码给你的
你的代码有问题,我愿意帮你去看一下,讨论一下
你叫我帮你写这个完整的代码给你,反正我是不愿意,虽然,这最多花个十几分钟甚至是几分钟而已的事
或者是说我打完这么多字,写代码可能都不要那么长的时间
但我并不认为直接给代码就是帮到了别人

这个论坛有两个常客,从来只问问题,从来不帮别人,一有问题思考都不想思考了,马上就来伸手,网友回答了,他也不感谢,也不反馈,就是问问问,一有问题马上就问.........
这两个人的问题,我从不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不会强调自己的能力,跟问题本身没有关系,更加不会觉得自己有多行
这东西就是一个6位数码管,一个8位 ...

我想你想错了,你连这个数码管都没有看了解呀兄台,不是你说的常用的那种8段数码管,你估计还没有进入题目,自以为呀,不要这么气愤呀,没有人强迫你什么呀,这是开放交流的平台,没有人让你做什么,尽管你连题目都没看懂,就在这里发一些莫名其妙的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不会强调自己的能力,跟问题本身没有关系,更加不会觉得自己有多行
这东西就是一个6位数码管,一个8位 ...

这个人莫名其妙,没有人强迫你回答什么呀,你也回答不上来,还充大以巴狼,自以为自己很牛呀

楼主:
正常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不会强调自己的能力,跟问题本身没有关系,更加不会觉得自己有多行
这东西就是一个6位数码管,一个8位 ...

没有人让你回答呀,你自以为你是专家呀,你带着情绪化气愤的态度,别人在平台沟通讨论问题,你在这里装逼,装大咖,架子很大呀,你这种人应该退出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不适合你这种大咖的身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不会强调自己的能力,跟问题本身没有关系,更加不会觉得自己有多行
这东西就是一个6位数码管,一个8位 ...

这个人,以为他自己是大咖,这个平台是交流的地方,他带着气愤的情绪,影响别人正常沟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