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低功耗问题 24V降3.3V给单片机供电,关机后单片机进掉电模式

楼主(2022-05-06):
24V降3.3V给单片机供电,关机后单片机进掉电模式,电流有20MA,去掉单片机,两个LDO,电流9MA.LDO EN脚拉低,电流不到1毫安。这个电路怎么改进能放单片机进掉电模式,整机电流在1毫安之内。
我的想法是3.3V输出加个大电容,关机后单片机把EN拉低,电容给单片机供电,掉电定时器在5秒后唤醒单片机再拉高EN,给电容充电。再进入掉电模式,如此循环,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如果只想要3.3V,那么一颗HT7533就可以搞定,最高输入电压24V,如果不放心可以在输入端放两颗M7

网友B:
换LDO,低功耗的LDO10uA的耗电

网友C:
这个软件可以调吧

网友D:
24降3.3,建议用DCDC,这么高的电压差,线性降压很耗电的。

网友E:
要做好各用电器件的关断,否则只关注MCU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