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Header是芯片吗?

楼主(2022-05-06):
你们好,师傅要求的设计图要有两个芯片十个元件或者 一个芯片十五个元件,我想知道Header算芯片吗?小白一个,求救!

网友A:
我猜你说的Header是插头,如果在PCB上那就是插座,反正用错了名称也没关系。

网友B:
Header我记得原理图上表示的是插头哎,这不算芯片

网友C:
芯片是集成电路的总称。也就是泛指封装在一个物理单元,具有特定功能的半导体多脚元件。

网友D:
我以前画DIP8的芯片封装时,就用两个header并排放来解决的。

网友E(2023-07-06):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画DIP8的芯片封装时,就用两个header并排放来解决的。

有header6×2和8×2的pcb库分享一下吗

网友F:
AD自带的连接器封装库。 Miscellaneous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header6×2和8×2的pcb库分享一下吗

常见pitch有2.54、2.5、2.0三种,你要的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