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S485连接4个从机,必须同时连接四个才能工作,主机的EA和ES都是关闭状态

楼主(2022-05-06):
    while (1)
    {

        delay_1ms(5);
        SEND_data(0x01);    //获取主机一的数据
        delay_1ms(5);
        DISplay_RT_1();              //显示获取的数据

        delay_1ms(5);
        SEND_data(0x02);    //获取主机二的数据
        delay_1ms(5);
        DISplay_RT_2();              //显示获取的数据
//
//
        delay_1ms(5);
        SEND_data(0x03);    //获取主机三的数据
        delay_1ms(5);
        DISplay_RT_3();              //显示获取的数据

        delay_1ms(5);
        SEND_data(0x04);    //获取主机四的数据
        delay_1ms(5);
        DISplay_RT_4();              //显示获取的数据

    }

网友A:
多半是没有上下拉导致空闲时总线状态不确定导致的。用示波器看过波形了吗?

网友B:
程序编制应加上,任何一路长时间没应答信号,应跳过进行下一路操作,否则会死在没连接那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编制应加上,任何一路长时间没应答信号,应跳过进行下一路操作,否则会死在没连接那路。

EA、ES都关闭了,那就只能是查询式,死在没应答信号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没有上下拉导致空闲时总线状态不确定导致的。用示波器看过波形了吗?

有上下拉电阻,用proteus仿真也是必须四个同时在线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ES都关闭了,那就只能是查询式,死在没应答信号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那该怎么改呢,我不知道它是卡在那个地方,是卡在读不到下位机传输的数据上还是卡在将数据显示在显示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编制应加上,任何一路长时间没应答信号,应跳过进行下一路操作,否则会死在没连接那路。

对,我想了一下就是发送地址读数据超时然后就一直死在那个程序了,这是我读数据程序,该怎么解决呢?
unsigned char SEND_data(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 0;

    Rs485_die = 1;
    TB8 = 1;
    TI = 0;
    SBUF = addr;
    while (!TI);
    TI = 0;

    Rs485_die = 0;
    for (i = 0; i < 4; i++)
    {
        RI = 0;
        while (!RI);
        RH_TP[i] [i]= SBUF;
        RI = 0;

    }

    Rs485_die = 1;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我想了一下就是发送地址读数据超时然后就一直死在那个程序了,这是我读数据程序,该怎么解决呢?

for (i = 0; i < 4; i++)
{
        unsigned int m;

        RI = 0;
        m=0;
        while(!RI)
        {
         m=m+1;
         if(m>10000){i=5;break;}
        }
        RH_TP = SBUF;
        RI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 (i = 0; i < 4; i++)
{
        unsigned int m;

okok,非常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