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连续检测三次低电平才有效?

楼主(2022-05-06):
                                                  if(IN_S == 0)
                                                        delay_ms(5);
                                                           if(IN_S == 0)
                                                                delay_ms(5);
                                                                       if(IN_S == 0)
                                                                    {

                                                                         RELAY_SWITCH();
                                                                           V1 = 1;
                                                                           WORK = 1;
                                                                          Lgnition2 = 1;
                                                                           FAULT = 0;
                                                                  }
                                                                     else
                                                                {
                                                                     num = 0;
                                                                }

检测了三次低电平才有效,到了高电平检测不了,这是怎么回事,麻烦大神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楼主抄错了吧?

网友B:
你的括号没放对位置导致流程是错的。至少我看起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括号没放对位置导致流程是错的。至少我看起来是这样。

哪里错可以指出来吗?

网友C:
应该是按键按下的检测程序,如果延时都是5ms的话,连续检测三次低电平应该是为了消抖

网友D:
建议先用indent、astyle这样的工具格式化一下代码再发出来,这样没层次的源码太难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按键按下的检测程序,如果延时都是5ms的话,连续检测三次低电平应该是为了消抖

那个开关是船型开关,不用消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按键按下的检测程序,如果延时都是5ms的话,连续检测三次低电平应该是为了消抖

是这样的,开关是船型,而输入信号高电平为3.1V,低电平是2.1V,实际上两个都是高电平,我用示波器测过低电平有20MS的,所以那个低电平在一瞬间,是锁不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括号没放对位置导致流程是错的。至少我看起来是这样。

这个图很形象 这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括号没放对位置导致流程是错的。至少我看起来是这样。

解决了,谢谢各位,是延时不好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很形象 这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啊?

Autoflowc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