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6903两种电路AD转换出来后如何得到电流值?

楼主:
有没有大佬用过CC6903读取电流值?两种电路AD转换出来后如何转换成电流值?
想问一下大佬这两种电路AD转换出来后怎样把AD值转换成电流值

51hei图片20220504081621 -

网友A(2022-06-17):
第一种 ADC采样值实则为R98电阻两端的电压值,用采样值除以阻值3.8K即为电流;第二种,霍尔电流传感器型号CC6903-30A,根据手册 Vout=VCC/2+0.044*I ,VCC为芯片供电,Vout为CC6903输出,即为ADC采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