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原理图中的这两个接口这是什么?

楼主:
这是网上看到的一个基于NRF24L01无线温度采集系统,本人纯小白入门,分析原理图时看不懂图中一些地方是什么东西,请大佬们帮帮忙!
如下图中划红圈的地方,一开始我感觉两个应该是电源,P1是5V直流电,P2是220V交流电,但是这样设计的意义何在呢?这两个接口真的是电源嘛? 上面的是接收端,下面这张图是发射端
再附上接收端的PCB图

网友A(2022-05-07):
电路上有各种类型规格的插接件,这个仅仅是其中之一。不认识也没关系购物时付上元器件清单售货会核对的

网友B:
P1~P5都是接线端子。P1是5V直流没错,P2不是220V交流输入。应该是经过变压器降压的低压交流电,大概是AC 9~12V。

网友C:
都是电源输入接插件。

网友D:
板凳说的对!P2不是220V输入而是9V左右的交流或者直流输入端口(一般是交流,但直流输入也可以),设置端口的目的是便于拆卸。通过接插件很容易拆卸,特别是维修时可以方便的把电路板拆卸出来。当然,如果电路不复杂,直接将连接导线焊接到对应位置也可以。另外,原理图有时为了方便描述或者绘图,也设置了不同端口,这些端口在实际电路中并不一定会有相关元器件存在。

网友E:
小白认为是供电

网友F:
P1~P5都是接线端子。设置端口的目的是便于拆卸。
P1 和 P2 都是电源输入接线端口,这样设计的目的是给你有两种电源选择。

P1是DC 5V直流电
P2应该是经过变压器降压的低压交流电,大概是AC 9~12V。或者直流DC 8~35V输入端口
P3是NRF24L01接口电路。
P4是串口下载接口。
P5是1602液晶屏显示电路接口。

网友G:
这种一般是接线端子封装。工业产品很多用这种端子的。一般为输入 输出 或电源等 都可以用这种端子设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B:
P1~P5都是接线端子。P1是5V直流没错,P2不是220V交流输入。应该是经过变压器降压的低压交流电,大概是AC 9~ ...

感谢大佬!再请问一下,这两个电源接口的意义是啥呢?双电源供电?还是只是提供一个可自行选择Plan B的电源方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谢大佬!再请问一下,这两个电源接口的意义是啥呢?双电源供电?还是只是提供一个可自行选择Plan B的电 ...

P1接5V直流电压,P2的输出可以是给P1用,P2可以接36伏以下的交流电压

网友J:
这时让你可选电源接入吧,他应该配了一个插头插220V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I:
P1接5V直流电压,P2的输出可以是给P1用,P2可以接36伏以下的交流电压

P2口5V主电源,给单片机供电
P1输出3.3V电压,给24L01供电

网友K:
这样只是一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