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度控制系统中,如何实现在加热的过程中可利用停止按钮按键终止加热操作?

楼主(2022-05-06):
请问一下大神们,在温度控制系统中,如何实现在加热的过程中可利用停止按钮按键终止加热操作,同时在加热完成后系统还会自动关机?

网友A:
这不相当于饮水机加热吗?

网友B:
在控制循环中加入按键识别,检测到停止,执行相应操作。

网友C:
你的需求本身就是矛盾的,又要终止加热,那么必然无法完成加热,又要完成后关机,两个需求不可能同时做到。

加热完成后关机,用软件实现。终止加热用急停开关断开加热管即可。

网友D:
两个条件都满足,加温。否则停止加温。
        if(key==on && temperature<Teme)
                OUT=1;
        else OUT=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需求本身就是矛盾的,又要终止加热,那么必然无法完成加热,又要完成后关机,两个需求不可能同时做到。 ...

好的,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