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51单片机正弦波/方波360度移向 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22-05-06):
仿真原理图如下(Multisim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截图不太清楚,尽力了,,,不得不说,用multisim仿真51单片机效果实在是一言难尽!
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multisim的锅,51单片机在计算的时候引脚电平会乱闪,这也就导致了这个时候数码管会显示乱码。
需要等一段时间,仿真运行才能稳定下来,可以通过示波器观看仿真运行速度以及仿真跑到哪了。
它果然只能仿真点小电路。。

#include <reg51.h>       //调用51单片机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Ming_T  10                //测量周期数宏定义
#define AMing_F  50                //测量信号频率宏定义

//数码管字形表,供显示时查询
unsigned char code AMing_LED[10]=
        {                          //定义表格一定要使用code,这样会做到程序存储区中
    0x00,                  //"0"的字形表,0B00111111
    0x01,                  //"1"的字形表,0B00000110
    0x02,                  //"2"的字形表,0B01011011
    0x03,                  //"3"的字形表,0B01001111
    0x04,                  //"4"的字形表,0B01100110
    0x05,                  //"5"的字形表,0B01101101
    0x06,                  //"6"的字形表,0B01111101
    0x07,                  //"7"的字形表,0B00000111
    0x08,                  //"8"的字形表,0B01111111
    0x09,                  //"9"的字形表,0B01101111
        };

ulint AMing_n=0;                        //计数
uint AMing_k=0;                         //用于标记n的变化.控制数码管刷新频率
char AMing_k_Flag=0;                   //用于标记k的变化

//延时函数
void AMing_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y>0;y--);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AMing_time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2;                                                          //选择方式2
        TH0=56;                                                          //重装初值为156    200us
        TL0=56;                                                          //运行值为156
        EA=1;                 //使能总中断                                                         //开总中断
        PT0 = 0;                                 //设为低优先级
        }
//外部中断0中断初始化
void AMing_ConfigExitIint0()
        {
        IT0 = 1;        //选择为下降沿触发方式(为1代表下降沿触发,为0代表低电平触发)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0
        PX0 = 1;                //设为高优先级
        }
//外部中断1中断初始化
void AMing_ConfigExitIint1()
        {
        IT1 = 1;          //选择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EX1 = 1;                //使能外部中断1
        PX1 = 1;                //设为高优先级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AMing_Display(void)
        {
        uint p2=0;                         //用于记录P2的变化
        uint p0=0;                         //用于记录P0的变化
        uint i=0;
        uint j=0;
        i = (ulint)(360*AMing_F*(float)AMing_n/5000/AMing_k);           //360*AMing_F*t   t是单位周期相位超前时间,单位是s
        p2 = AMing_LED[i%10];
        j = AMing_LED[i/100]<<4;
        p0 = j+AMing_LED[i%100/10];
        P2 = 0x00;
        P0 = 0x00;
        AMing_Delay(50);
        P2 = p2;
        P0 = p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单片机开机后就是从这个函数开始运行
        {
        P1 = 0xFF;
        P3 = 0xFF;
        P2 = 0x00;
        P0 = 0x00;
        AMing_ConfigExitIint0();
        AMing_ConfigExitIint1();
        AMing_time_init();
        while(1)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将一直运行这个死循环
                {
        //                                        AMing_Delay(1);        //等待multisim
                        if(AMing_k_Flag)
                                {
                                AMing_Display();                  //数码管显示
                                AMing_k = AMing_k_Flag = 0;                      //重置标志
                                AMing_n = 0;                      //清零
                                EA = 1;                     //开总中断
                                }
                }
        }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函数
//由相移前的波整形后下降沿触发
void extInt0ISR() interrupt 0
        {
        AMing_k++;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定时器0    //开始计时
        }
//外部中断1中断服务函数
//由相移后的波整形后下降沿触发
void extInt1ISR() interrupt 2
        {
        if(AMing_k)
                {                                      //判断外部中断0是否已触发,以确定基准
                ET0=0;                                                                  //关定时器0中断
                TR0=0;                                                                  //关定时器0
                if(AMing_k >= AMing_T)
                        {                 //
                        AMing_k_Flag = 1;                 //标志位置1
                        EA = 0;                     //关总中断
                        }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AMing_n++;            //AMing_n(200us)
        }

Multisim14仿真文件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