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压力计时器程序 原理图PCB文件 LCD1602显示

楼主(2022-05-06):
感应压力后进行计时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LCD1602.h>
#include<INTERRUPT.h>
#include<AT24C02.h>
#include<ADC083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引脚定义************************/
sbit key_set  = P1^0;         //设置键
sbit key_jia  = P1^3;         //加值键
sbit key_jian = P1^6;         //减值键

/**********************变量定义************************/
uchar set_f=0;                  //设置变量  =1进入设置
uint num=0;

/********************************************************
函数名称:void delayms(uint ms)
函数作用:毫秒延时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delayms(u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void)
函数作用:显示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display()
{
        ADC0832_read(0);
        if(ADC_date>20)           //检测到有压力感应
        {
                if(miao1==0&&fen1==0) //还没有开启计时的话
                        TR0=1;                          //开启定时器计时
                lcd1602_write_character(2,1,"Have pressure");

                LCD_disp_char(5,2,ASCII[fen1/10]);         //显示设置分
                LCD_disp_char(6,2,ASCII[fen1%10]);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SCII[miao1/10]);         //显示设置秒
                LCD_disp_char(9,2,ASCII[miao1%10]);

                f=0;
                T_num=0;
        }
        else
        {
                f=1;
                //TR0=0;                                  //压力释放后,关闭定时器计时
                if(TR0==0)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2,1," No pressure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5,2,"     ");
                }
                //miao1=0;                          //计时时间清0
                //fen1=0;
                //buzz=1;                                  //关闭蜂鸣器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2()
函数作用:设置时间
参数说明:
********************************************************/
void display2()
{
        num++;

        lcd1602_write_character(2,1,"Set MAX time");
        if(num%2==0)        //偶数次显示,奇数次不显示。这样就会有闪烁效果,可以清楚看到当前设置的是哪个值
        {
                LCD_disp_char(5,2,ASCII[fen/10]);         //显示设置分
                LCD_disp_char(6,2,ASCII[fen%10]);
                LCD_disp_char(7,2,':');
                LCD_disp_char(8,2,ASCII[miao/10]);         //显示设置秒
                LCD_disp_char(9,2,ASCII[miao%10]);
        }
        else                        //奇数次不显示
        {
                switch(set_f)//根据当前设置的内容,对应位置闪烁
                {
                        case 1: lcd1602_write_character(5,2,"  "); break;
                        case 2: lcd1602_write_character(8,2,"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函数名称:void scan(void)
函数作用:按键查询处理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scan(void)
{
        if(key_set==0)                                                  //按键按下
        {
                delayms(7);                                                  //延时消抖
                if(key_set==0)                                          //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set_f++;                                  //设置变量+1
                        if(set_f>2)                                  //全部设置完成,退出设置
                        {
                                set_f=0;                          //重置设置变量

                                AT24C02_write_date(0,fen); //写入【分】数据保存
                                AT24C02_write_date(1,miao);//写入【秒】数据保存
                        }
                }
                while(!key_set);
        }

        //加值
        if(key_jia==0)                                                           //按键按下
        {
                delayms(7);                                                           //延时消抖
                if(key_jia==0)                                                   //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if(set_f==1)                                  //设置时间-分
                        {
                                if(fen<99)                              //最大可设置99分
                                        fen++;                                  //时间-分+1
                        }
                        if(set_f==2)                                  //设置时间-秒
                        {
                                if(miao<59)                              //最大可设置59秒
                                        miao++;                                  //时间-秒+1
                                else
                                        miao=0;                                  //时间-秒清0
                        }
                }
        }

        //减值
        if(key_jian==0)                                                          //按键按下
        {
                delayms(7);                                                          //延时消抖
                if(key_jian==0)                                                  //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if(set_f==1)                                  //设置时间-分
                        {
                                if(fen!=0)                                  //最小可设置到0
                                        fen--;                                  //时间-分-1
                        }
                        if(set_f==2)                                  //设置时间-秒
                        {
                                if(miao!=0)                                  //最小可设置到0
                                        miao--;                                  //时间-秒-1
                                else
                                        miao=59;
                        }
                }
        }
}
/********************************************************
函数名称:void mian()
函数作用:主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main()
{
        if(key_jian==0)
        {
                delayms(100);
                if(key_jian==0)
                {
                        AT24C02_write_date(0,0); //写入【分】数据保存
                        AT24C02_write_date(1,10);//写入【秒】数据保存
                }
        }
        fen=AT24C02_read_date(0);           //读取存储的【分】数据
        miao=AT24C02_read_date(1);           //读取存储的【秒】数据

        T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LCD_init();//LCD1602初始化
        while(1)   //死循环
        {
                scan();//按键扫描并处理
                if(set_f==0)    //正常检测状态
                {
                        num++;
                        if(num%1500==0)
                        {
                                num=0;
                                display();
                        }
                }
                else                     //设置时间状态
                        display2();
        }
}

程序和原理图PC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