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220V交流电检测与温度检测的问题

楼主(2022-05-07):
小白提问,这两个原理图里,电压和电流的检测,图里用到的是不是反向放大电路啊,如果是的话,为啥反相输入端没有输入电阻啊,还有就是检测的是交流信号,为啥后面没有整流电路,还是说LM358的反相放大电路本身可以做到交流变直流?最后一个问题是,第二张图是不是差分放大电路,谢谢各位大神了,最近在复习运放,对这两张图的设计不太明白,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220V交流电压电流检测

220V交流电压电流检测

PT100温度检测

PT100温度检测

网友A:
第一图,因为358供电电压5V,所以输出只能在0~3.5V范围内。

网友B:
第一张图跨阻放大电路,第二张图 U1A反相放大电路,U1B正相放大电路。

网友C:
普通的AD检测应该是不行,需要转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AD检测应该是不行,需要转换下

用的是STC12C5A60S2的单片机,好像内部自带8路10精度的AD转换,然后现在考虑的就是,检测220V交流电,是不是还需要个整流电路,不知道这个设计图里为啥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STC12C5A60S2的单片机,好像内部自带8路10精度的AD转换,然后现在考虑的就是,检测220V交流电,是 ...

放大后整流,滤波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STC12C5A60S2的单片机,好像内部自带8路10精度的AD转换,然后现在考虑的就是,检测220V交流电,是 ...

我都跟你说过了,358没有负压输出自然不需要整流。奈何你根本就不懂。

网友D:
交流电过零检测的电路 http://www.51hei.com/bbs/dpj-202273-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过零检测的电路 http://www.51hei.com/bbs/dpj-202273-1.html

跟主题无关,你就别贴你的带货软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跟你说过了,358没有负压输出自然不需要整流。奈何你根本就不懂。

哦哦,懂了0~3.5V,没有负压

网友E:
我说说第一个图吧
1、        早些时候我也用过这个原理图测市电电压电流,这个图也是互感器(我用的ZMPT101和ZEMCT131)手册推荐的,但是输出端死活不见交流波形,折腾好久都没有解决,后来干脆买个带调制电路的互感器成品模块,抄板得到原理图,发现互感器输出没有接地,翻出之前做的板子,断开互感器输出端接地,好吧,清晰的正弦波出现了
2、        你的原理图只有IV转换(就是图里运放和电阻组成的电路),不涉及放大,另外,图里的运放单电源供电,应该智能输出正半周的波形,建议加个恒定电压把波形抬高
3、        可以不用整流电路,计算交流电均方根就行,自行百度
4、        下图是我使用的原理图,实际制作的时候没用C1,你参考参考,R2为取样电阻,R1为限流电阻,R2两端电压U=U市电/R1*R2,这个公式是电压互感器ZMCT101手册里面的。运放和周围的电阻组成反向10倍放大电路,并把输出电压抬高2.5v(看R7、R8)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说说第一个图吧
1、        早些时候我也用过这个原理图测市电电压电流,这个图也是互感器(我用的ZMPT101和ZEM ...

你的电路性能没有楼主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跨阻放大电路,第二张图 U1A反相放大电路,U1B正相放大电路。

我感觉第一张图像是反相放大电路,但是没有输入电阻,又感觉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说第一个图吧
1、        早些时候我也用过这个原理图测市电电压电流,这个图也是互感器(我用的ZMPT101和ZEM ...

大佬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发的那个第一张图,里面的电路是什么电路啊,我看着像是反相放大电路,但是它没有输入电阻,感觉又好像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发的那个第一张图,里面的电路是什么电路啊,我看着像是反相放大电路,但是它没 ...

我在12楼贴的互感器厂家推荐电路图里面公式都摆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12楼贴的互感器厂家推荐电路图里面公式都摆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去看看?

明白了明白了,这是一个I/V转换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明白了,这是一个I/V转换电路

对吗,就是个普通的I/V转换电路,根据12楼的互感器厂家给出的参数,你的电路比11楼的好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性能没有楼主的好。

我给的是电压互感器的图,电流互感器的图我没截图,采用的参数也是按照芯片手册来的,不过互感器输出端没有接地

网友F:
这些附件都是基于正弦波的RMS 整流,电路不同,指标不同,如果非正弦波,就需要真RMS芯片,如LTC1966、AD736、AD536、AD637等。

精密全波整流电(经典型).pdf

精密全波整流电路(4二极管型).pdf

精密全波整流电路(环路复合型).pdf

网友F:
真RMS芯片~

网友G:
用ZMPT101检测220V电压的分享一下51单片机例程?

网友A:
严重过时的东西,现在测50Hz的RMS电压电流没有用这么落伍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