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电路?MOS管

楼主(2022-05-07):
这是一种什么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不就是个 电源控制电路吗 ,左边单片机控制输出 -24_CONTROL_1电平为低则U6导通进而U4导通输出 -24v , +24_CONTROL_1电平为高则U9导通进而U9导通输出 +24v 。 但该电路存在很大隐患 ,单片机启动前工端口电平不稳定或者软件运行错误,导致 -24_CONTROL_1为低 同时 +24_CONTROL_1电平为高 ,会造成-24v和+24v短路

网友B:
好像是互补功率推挽电路。

楼主: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