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lm016l的vee串口为什么要这么接?ang和cir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22-05-07):
现在在做单片机电机驱动的设计,有点问题想问
兄弟们,我现在在做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的设计,先准备用uln2003仿真一个来看看效果的。现在正在参考别人的仿真,但是看到有人用了一个led显示屏显示速度,正反转啥的,我想去网上搜它的串口看看如何使用,但看完以后还是有一点疑问。
第一个问题在于lm016l的vee串口为什么要这么接,然后vee这个是啥意思呀,网上说是:Vee发射极电源电压,EmitterVoltage,一般用于ECL电路的负电源电压。感觉看不太懂,是不是可以不管
第二个问题在ang和cir是什么意思呀,角度和圈么?那这个地方的292是不是292°,937是不是937圈了?dir+是不是正转,spe是不是第五档的意思?
希望能快点解决,求求了

网友A:
Vee是调液晶显示对比度的,太深太浅都不行,所以要用电位器来调。

网友A:
dir表示转动方向,spe表示转动速度档位,cir表示正转或反转的圈数,ang表示转动的角度。

网友B(2023-06-23):
我的可调电阻器没有+-号,如何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调电阻器没有+-号,如何调?

如果是实物跟着感觉走总能弄亮,如果是仿真就不用管,可调电阻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