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时不时出现冒烟情况,请大神分析下原因 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
如下图,MOS管连接在电池的负极上,电池模块的最大电压为39V,通过CN303检测电池两端的电压来控制MOS的通断,但是在给电池充电的时候,Q11或者Q12有时会出现冒烟烧坏的情况(正常情况下MOS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而且烧坏的MOS管都是同一位置的,MOS管的型号为IRFB3077PBF,耐压75V(6个模块串起来使用),电流120A,实际上充电电流最大20A,用示波器测量MOS管的Vgs两端的电压,电压在11V左右,一直找不到烧坏的原因,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2022-05-07):
我以前有测试过两个Q11和Q12的电流,发现两个管子的在充放电的电流差不多一样,因为Q11和Q12长期处于导通 ...

冒烟基本就是功耗大
不管是充电,还是放电,你都要有一个完整的DS两极之间的电压电流和功率的关系表出来,表格一列出来,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放电管在关闭的时候,Q11和Q12还在导通状态,这个时候,电流就会经过放电管内部的二极管流向BAT_OUT,你可以在充电管导通的情况下,瞬间把放电管的关闭验证一下

网友A:
栅极最好接有泄放电阻,波形观察了?手册饱和区栅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B:
IRFB3077PBF是NMOS管
放电管如果不是完全导通短路DS极的话,在Q11和Q12上面是有很大功耗的
你在充电的时候,测量一个这两个管子DS两个极之间的电压,再*电流,看一下功耗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栅极最好接有泄放电阻,波形观察了?手册饱和区栅极电压是多少?

波形观察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最大栅极电压±20V

网友D:
PS:IRFB3077PBF最大功率370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RFB3077PBF是NMOS管
放电管如果不是完全导通短路DS极的话,在Q11和Q12上面是有很大功耗的
你在充电的时候 ...

我以前有测试过两个Q11和Q12的电流,发现两个管子的在充放电的电流差不多一样,因为Q11和Q12长期处于导通的状态,只有在电压超过39V~40V之间,Q11和Q12才会关闭,两个mos管在20A充电下,Vds两端的平均电压有40mV,最大电压有400mV,最小电压有-300mV

屏幕截图 2022-05-07

网友E:
你需要一个比BAT_IN高12V的电压来驱动Q11、Q12,否则这两个管子不能完全导通,发热过高必然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一个比BAT_IN高12V的电压来驱动Q11、Q12,否则这两个管子不能完全导通,发热过高必然烧毁。

BAT-IN是通过两个5mR电阻并联跟电池负极连在一起,我不是很明白,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F:
单片机里的“带死区控制的PWM”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G:
冒烟是常态,不冒烟就不正常了,这种电路设计的无语,连MOS管基本用法都FAKER(MOS管不接泄放电阻等于拿MOS管做负载,而MOS管是压控形开关元件,深度导通的时候,DS电阻极小,相当于间接短路,在MOS管上产生的电流可想而知.)

网友H:
电流是不是满载了,弄个电阻看看

网友I:
设计问题,你那个IC只是电压比较器,不适合做充放保护

网友J:
冒烟是不是电流太大了?我觉得可以适当加个电阻试试看,我倒是没有碰到冒烟的情况

网友K:
内阻过大的原因,你测量的VGS电压为11V,但是规格书要求的电压为20V,不能完全导通

屏幕截图 2022-05-12

网友L:
6个模块串起来使用
是什么意思?

网友M:
建议用示波器去抓mos 管D S 间电压变化图,应该是电池电压不稳导致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