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二波特率250000接收,转串口-9600到电脑串口助手

楼主:
串口二波特率250000接收,转串口一9600到电脑串口助,使用STC8H1K08单片机,IRC时钟30MHz。由于存储空间有限,串口缓存是20字节。15.6ms 以内的数据判断为一包,超过15.6毫秒的数据,判断为下一包数据,下次再打印到串口助手。

#include "all.h"

u8 xdata Uart_2R_1T_Buffer[Down_MAX];//串口缓存数组,串口2接收,串口1发送

void Timer0_Init()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83;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83;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中断总开关必须闭合导通
}

//*********************************《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祁绪电子2021-10
//时间管理函数,用于数据包区分头尾,可以用定时器中断代替本函数。
//*********************************《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祁绪电子2021-10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8 idata count1;
        count1++;
        if(count1>20)                                                //调整count值,使Uart_Timer每大约每1ms增加1。
        {
                count1=0;
                Uart_Timer++;                                        //需要确保大约每1ms增加1
                if(Uart_Timer==15)                                //用于识别帧间隔,50ms定时
                {
                        Uart1_Flag=1;                                //标志位允许发送下一次发送
                        Uart1_Up_Data_Drive();                //调用串口发送函数(但不是每次都发送数据)
                }
                if(Uart_Timer==50)                                //用于识别帧间隔,50ms定时
                {
                        Down_Count=0;                                //一帧数据包字节的位置归0,表示首字节
                }
                if(Uart_Timer>50)                                //用于识别帧间隔,50ms定时
                {
                        Uart_Timer=51;                                //超时等待,防止大于255归0
                }
        }
        Uart1_Up_Data_Drive();                                //调用串口发送函数(但不是每次都发送数据)
}

void main()
{
        P1M0=0;P1M1=0;
        Timer0_Init();
        Uart1_Init();
        Uart2_Init();
        while(1)
        {

        }
}

#include "all.h"                                                                                         //从工程目录下》c_and_h文件夹查找all文件
bit Uart1_Flag=1;

void Uart1_Init()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B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S=1;                                                                                                    //允许 串口1 向CPU申请中断
                                                                                                   //总中断控制开关闭合EA=1;
}//*/

void Uart1_Up_Data_Drive()
{
        static u8 xdata count=0;
        if(Uart1_Flag)                                                //标志允许,发送一个字节
        {
                Uart1_Flag=0;                                        //标志位翻转,只允许发送一个字节,避免拥挤
                if(count<=Down_Count)
                {
                        SBUF=Uart_2R_1T_Buffer[count];//每次只发送一个字节
                        count++;                                        //字节编号增加。
                }
                else
                {
                        Uart1_Flag=0;                                //大于最多发送数量,不发送了
                        count=0;                                        //串口TI不会置1,所以不再发送
                }
        }
}

void Uart1_Routine() interrupt 4
{
        if(RI)                                                                                                    //如果是接收中断
        {
                RI=0;                                                                                                //清0标志
        }
        if(TI)                                                                                                    //否则应该是发送后的中断
        {
                TI=0;                                                                                                //清发送中断标志
                Uart1_Flag=1;                                                                                //标志位允许发送下一次发送
                Uart1_Up_Data_Drive();                                                                //马上发送下一位数据
        }
}//*/

Keil5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7-29):
您好,请问可以做一个STC单片机sram扩展的教程吗?STC单片机内部的sram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