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大电流服务器电源的接口板PCB,想打板

楼主:
哪位大老帮忙看一下行不行?用EDA在线画的,
一个服务器电源的接口板,电流比较大,不知道怎么处理,上面加了辅铜,不知道行不行,图片是自己用洞洞板做的,太难看,在焊铜片时由于孔打的不是太好,把板子都搞弯了,已经修正不过来了

网友A(2022-05-07):
为什么不去打板?0元打样满天飞的时代!

网友B:
只给GND铺铜也没用,可以正反两面分别给GND和VCC铺铜,也可以不用铺铜,线宽尽量大,背面开窗焊上铜排或堆锡

网友C:
想打板就直接打板,犹豫什么呢?

网友D:
用双面板,开绿油窗,如果觉得还不够就补锡补铜线。

网友E:
纯初学,什么都没搞过,
谁能不能以上面的图,帮忙画个PCB图我参考一下,
要以我画的那个图去打板,估计要被人笑死,

网友F:
看你一下要的电流是多少,如果是5A以下的,不需要开窗的,敷铜走线就可以了
每个焊盘走线2mm过去就可以,不用完全敷铜,完全敷铜的话,不好焊的,除非你烙铁功率比较大
如果是像你图片上要求的40A电流
那就要开窗了,不管你画板不是用洞洞板,加完锡之后肯定是会弯的
开窗走线1mm,多条开窗就可以减少弯度
你的文件我打不开,只能分析

网友F:
忘记一点了,如果是40A电流,一个接线端子是不行的,分两组接线,40A电流很大的,一个端子不一定受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纯初学,什么都没搞过,
谁能不能以上面的图,帮忙画个PCB图我参考一下,
要以我画的那个图去打板,估计要被人 ...

谢谢,
网上杳了一下才知道开窗是什么意思,
感觉有点太难搞了,还是洞洞板用着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
网上杳了一下才知道开窗是什么意思,
感觉有点太难搞了,还是洞洞板用着吧,

如果是有这方面兴趣,或者是工作上有需要,还是学学AD吧,也不怎么难的,多画点PCB也学会了,反正现在打板成本又不高
我感觉我自己焊出来的东西像狗咬的一样,还是打板看着舒服,而且性能也更好

网友G:
留下一定的宽度,走线标记上铅锡。
回来可以在上面加焊铜线。
我们产品上百安,加焊的是铜条,接头用的是D8的铜螺柱。